新手请教:请问蓝宇塞斯纳747-1 可以用来飞FPV吗?

楼主(2011-06-09):
我有一台塞斯纳747-1 翼展940,不知道能不能用来飞
FPV
。 还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5.8G的
图传
设备不好啊?看见大家都是用的1.2G的。。

网友A:
上面两位那么大反应干吗?

楼主:
 呃~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啊,只加上图传系统和摄像头的话- -

网友B:
肯定可以了
我最轻装的FPV 载机
起飞全重也就300来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6209

楼主:
哈?谢谢,空了我去试试。。哈哈,老早就想飞FPV了

网友C:
这架飞机很能驮的,表担心

网友D:
不是不行,是太危险!螺旋桨在前面...5.8G挺好,不过距离不远,

楼主:
呃。。螺旋桨在前面很危险??
5.8G一般的距离会是多少啊?主要是听说1.2G会影响二次雷达,胆子小,怕惹麻烦。而且我的控是2.4G的

网友E:
高手手中,一个风筝,一块木板,一草一木都可以FPV。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D:
桨在前,如果失事,可能重创人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