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中,请大家讨论电调升压问题。

楼主(2011-06-09):
我在想:电调输出端可不可以加3相中频变压器增加输出电压。

网友:
输出端是指什么?驱动电机的还是5V直流?

楼主:
驱动电机的3相线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会损失部分功率

网友A:
想法很好。但是电调的输出频率变化范围比较大,可以从1Hz开始,到几十KHz,没有哪一个变压器能在这么宽的频率范围内都有高的效率。设计变压器时,工作频率是最根本的设计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但是电调的输出频率变化范围比较大,可以从1Hz开始,到几十KHz,没有哪一个变压器能在这么宽的频率范围内都有高的效率。设计变压器时,工作频率是最根本的设计依据。

好像用几十Kz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的,你说的频率变化是换相转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