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整好的直排汽油发动机

楼主(2011-06-09):
花了不少时间的调试终于成功了。目前空载感觉很暴力,期待装船后的表现。。。。。
这台发动机的曲轴是头尾对调装的,将磁力盘装在前头,从新调整了点火角度。由于磁力盘已经装在机器前部,考虑装耐久V艇时发动机重心太高 所以将启动飞轮装在了尾部,适当降低点高度
   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直排发动机内部我未见过,无知道点样改

网友A:
玄机

活塞环的定位销。。。。。。。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环的定位销。。。。。。。你懂得! [/quote
活塞是用了RCMK的直排活塞,位置是定好的。

网友B:
LZ利害!则排改直排,能上视频看看效果吗?

网友C:
温州的?上次在嘉兴的那位?

网友D:
这个布局跟RCMK的类似 如果用CDI的话发动机会简洁很多。
我现在用下来感觉加减速特快,因为没多余的惯性。

网友:
換了個下裝.

网友:
手拉器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E:
只有用电启动了吧

网友:
lz能传授下该直排的方法和技巧吗?我是个汽油发动机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利害!则排改直排,能上视频看看效果吗?

现在正在装船,要等装好了才知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州的?上次在嘉兴的那位?

  南湖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布局跟RCMK的类似 如果用CDI的话发动机会简洁很多。
我现在用下来感觉加减速特快,因为没多余的惯性。

现在这台发动机空载状况下感觉挺暴的,期待装船后的表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用电启动了吧

是的

网友F:
直排机活塞导向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直排机活塞导向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现在用的是RCMK的直排活塞。
你那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现在用的是RCMK的直排活塞。
你那有解决方案吗?
配合rcmk上裝不就解決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现在用的是RCMK的直排活塞。
你那有解决方案吗?

方案有,手版已出来了、但是结构肯定要改变的,现在这种结构的缸体没法解决,不改变的话还是侧排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