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虎一齿葙.....更新修好了.......

楼主(2011-06-09):
这个齿葙真的不经折腾,这辆坦克玩的不多,只外跑过一次,一般都在家里玩,中个齿被磨尖了,孔也扩了.齿葙轴孔也扩了不小,玩田的车长多关注爱车的齿葙呵

网友:
所以材料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的标杆,这也是我建议碳钢履带、工具钢轴和驱动轮齿的原因,象铁盒使用链条传动就比较好,链条缓冲了驱动力就不容易损齿

网友:
不是吧,我回去看看

网友:
一楼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轮胎切勿把车子弄得大重,齿葙摇臂吃不消,我这个只换了hl金属带只有4kg也如此下场,看对岸那个虎王车主在车加了不小铅块,想它操一天便挂掉了,看了也暗暗地笑

楼主:
那我的虎王齿葙也得把那个中个齿轴改掉及在中个齿改上轴承才行,这个虎一改定了

网友:
铜的本来就不耐磨

象HL改的钢波里的齿就耐磨很多了。铜本就不耐磨的。尤其是扭距大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坦克要慢要重。但是对于齿轮箱里的部件,能用钢的尽量用钢的。轻飘飘的坦克外表再仿真也就只能是个静态模型。特意去找来几本二战片看看。坦克无一例外都是慢吞吞走的。转炮塔也是。

网友:
所以要有适当道具,没道具提示参照就会觉得慢

网友:
设计的时候不会考虑加那么重的,就象电子件不会考虑到啥铁锂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也不算重了,只换了金属履带,用的又是较轾的锂电,2xx克比六节充电轻不小,毛病都是中个轮轴没固定,能随中个轮转动,把齿葙铝壳孔扩大了,中个齿就咬合不到位,被磨尖了,主轴那个合金小齿还没问题,其他齿也没问题,较受力的铜轴承有点扩量,原新的时候也是不大配合,间隙也不小,不达标

网友:
松的齿轮加点罗丝胶固定于轴上,轴2边用滚珠轴承固定在波箱壁,那效果就很好了,如果轴被磨细了,就换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式只能用於HL齿葙,田的不行,不是这个设计

网友D:
好像问题比较严重,等KENKEN改完后我在动手
正好这段时间也忙没空搞

网友:
齿轮肯定是要用钢的,而且齿部要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问题比较严重,等KENKEN改完后我在动手
正好这段时间也忙没空搞
你的虎王扩了吗?田的通病,干趣改个HL钢齿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理想齿葙除钢加谇火还要密封褚油齿葙,这才耐用,那里有呢?有空搞个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想齿葙除钢加谇火还要密封褚油齿葙,这才耐用,那里有呢?有空搞个玩玩

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电机

网友:
贵点的减速电机全钢制齿轮,内部有润滑油的,你图片上这种才二三十块,成本问题

楼主:
先来个齿轴承改造,最後一级改铁佛龙轴承,中个齿改4x9x4轴承.....

网友:
哥修的不是箱,秀的是床

能上床就是好

网友:
怎么会跑成这样?
改的不错。那个装轴承的边上最好多点铆下,防止松脱!

楼主:
齿葙修好了

齿葙修好了,壳用了豹1的,旧壳暂不搞了,最後级齿也改上四颗小轴承3x6x3带边二个没边二个,中个齿轴不用C环锁改攻3MM镙纹上丝帽,较简单,这可把中个齿轴固定不再转动,该不会再扩孔

网友:
标题

上无刷吧,现在已经有高速轴承了,可以放心上无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二年前已玩无刷了

网友:
看的我心惊肉跳,看这样子还敢买田的吗?不知道M26会咋样?m26拆齿轮箱较麻烦,还要拆下边上的仿真传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