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改造】舵机改有刷电调

楼主(2011-06-09):
在坛子上混了不短时间了
一直也没咋玩儿
忽然对坦克有了兴趣
从大家手中开始收
先是收了个恒龙的外壳,炮塔修过,不理想,正好有兄弟出全新炮塔,秒了
然后开始改造
2个有刷电调30A,驱动;舵机改有刷电调的驱动,炮塔俯仰和旋转,以及开炮。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驱动开炮的舵机板似乎不够力,有时候总是卡壳
萌生了自己改舵机的想法
从淘宝买了10个舵机板,SN76604芯片,5块一个,为避免广告嫌疑,大家自己搜淘宝吧

舵机电路板(芯片:

原理图

原理图

舵机

楼主:
着手改造
首先查电路
结果大家共享一下:

对应焊点功能

对应焊点功能

楼主:
改造的时候,没有了舵机的电位器
手边有3.9k的电阻,就用它了
2个,中点和原有的差不多
反正要改造的2个,一个用于驱动坦克的灯,一个用于开炮波箱,对线性要求不是很严格
先看驱动灯光的:

舵机

舵机

完成后的样子

完成后的样子

楼主:
这个是用于驱动开炮的波箱,怕驱动能力不够
增加一级扩流,用13003,这个管子是电子镇流器里面拆的
那个发光管用于分压和指示
电阻顺手拿的,一个3.9,一个4.2,一样用,反正用的就是开关状态

带波箱开了有10分钟的空炮,无发热和异常

舵机

总体

总体

舵机

俯视

俯视

舵机

背面

背面

网友A:
能调速吗
舵机的貌似只能调正反哦

楼主:
扩流的接线图

网友:
这么古老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调速吗
舵机的貌似只能调正反哦

改变那个C3可以改变线性区域
但是肯定不如电调好
凑合用

网友:
看都看不懂~

楼主:
不用弄明白
呵呵
照着用就行了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电路板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电路板的舵机

古董级
呵呵
就是便宜
5块钱
明儿弄个小电机改个车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加这个13003最大电流有多少?“电池电源”那里最大能上几s?如果把13脚换成11脚行吗?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
原来直接把舵机板换了个电机,电位器固定死,想驱动小坦克,结果驱动力不够,根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加这个13003最大电流有多少?“电池电源”那里最大能上几s?如果把13脚换成11脚行吗?有什么不同?谢谢

1.13003按给的参数是2A
2.因为13003的关系,电池电源几S都可以,但是至少要2S。13003的耐压好像是600V,从电子镇流器里面拆的。
3.13脚和11脚用哪个都可以,2个是近似反相的。

网友:
谢谢解答,不知楼主知不知道如何改成双向电调?

楼主:
要扩流的话,双向要用H桥驱
改起来相对复杂一些,要6只管子吧。
网上有图片
放狗搜一下吧

网友D:
贴是好,但是不实用啊。

网友E(2012-07-12):
技术+强人贴,必须留名 百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