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主轴可以做雕刻机吗?

楼主(2011-06-09):
大家看看这个主轴可以做雕刻机吗?

网友:
新手标记学习

网友:
轴向径向受力小,切削力小,效率不高,作磨床主轴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此精度玻璃光栅没法用,温度补偿不了
需要renishaw的金属光栅,上传感器补偿温度带来的光栅变形
机架的变形也要补偿……
至于安装恐怕需要更加复杂的东西了

呵呵就是啊,请各位高手提点一下!温度补偿我看也不一定需要的,在一定的时间内,由开车到停车之间的变化不一定很大的。要是一天两天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http://usa.canon.com/cusa/semico ... aring_spindle_motor官方资料,要不你就当白鼠试试看吧,可以我们就去团购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想用来做一个精度很高的雕刻机的,1u的精度,普通的主轴不行的啊!这个可以吗?Cooldog兄可有这东西的资料?

1u?此精度玻璃光栅没法用,温度补偿不了
需要renishaw的金属光栅,上传感器补偿温度带来的光栅变形
机架的变形也要补偿……
至于安装恐怕需要更加复杂的东西了

楼主:
这个我是想用来做一个精度很高的雕刻机的,1u的精度,普通的主轴不行的啊!这个可以吗?Cooldog兄可有这东西的资料?

网友:
空气轴承用在雕刻机上好吗?轴向径向受力不是很大啊

网友:
问题是驱动怎么解决

网友:
你要真搞到用在雕刻机上。大家伙的口水也够你受的!

网友:
不用钱就可以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

网友:
听说是IC生产线上切割硅片用的,

查了下参数

22000转速
24V 10A 伺服方式驱动
编码器 2048线
空气轴承,压力490kpa
重量 3.5kg

有米人玩得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