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600N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我的600N不知道什么问题,飞的时候转速稍微低一点尾巴就会上下抖动,很厉害。检查了很多次都没发现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就是转速低了呀

网友B:
如果转速真的只是“微低一点”就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把两对大桨锁得太紧了

楼主:
大浆检查过的,转速绝对不低~现在我就搞不清楚了~还有什么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C:
点头一般是横轴橡胶选择硬了,如果只是练习悬停和航线,不飞3D,建议将横轴橡胶圈更换为灰色70度即可

楼主:
 回去我试试~

楼主:
不过螺距一到5度以下就开始抖~抖的我都心晃晃~

网友D:
横轴减震胶老化,螺距过大,转速过低

网友E:
LS 正解 用螺距尺量下螺距 定速 稍微高一点. 我喜欢3D模式飞悬停,很稳的哦 不信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