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征求无人机动力配置

楼主(2011-06-09):
因需要,想做一架电的
无人机
,机型翼展3米,起飞重量14KG,续航时间可以暂时先考虑定为10分钟,多一些也可以。
求各位大虾推荐下动力配置,谢谢!

网友A:
看你飞机设计的推重比了
单动力至少要用用2000W以上的无刷电机 高压电调
如6350~6360电机。。。
不过建议考虑双电机动力或者汽油
可有效减小制造成本!

楼主:
目前选用的电机是C6374 KV200的,电调150A,电池5000mah 30C的

网友B:
电池的电压多少?
桨的型号?
感觉用30C的电池有些浪费, 这个是无人机, 又不是航模. 15C 的电池就足够啦.
以前有架 4.7KG 的电固, 是用的 14.8V 9000mAh 的电池。怎么你的电池容量那么小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