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9958小四通到手,简单展示(超清视频)

楼主(2011-06-09):
包装不拍了,打开盒子最上面是一份中英文说明书。2.4G遥控器装6节电池。正面都知道的背面瞧一下好了。
忘了开微距主板舵机结构都糊了,马虎看看吧。电池是150的,试飞用旧电池拍了一段视频。
大致感受:
空心不锈钢主轴。舵机使用独立电位器。锁尾差。普通电池使用USB充电没保护。能充到4.5V都不止!

改正:USB充电有保护。但只对原厂自带的电池有作用。

通电试机视频

楼主:
试飞

油门有点类似玩具电直的感觉。收一点点油机机就会下降。()
当然控制好了悬停还是蛮稳的。就是急加油不能很好锁尾。

试飞视频

网友:
旁边的蓝色小鸡莫非是Blade mSR?

网友:
莫非你买的是这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期待性能测试。

网友:
山寨机的零件能否和MSR通用,那些零件能通用?如果能用,买来当MSR的备件还是值得。

楼主:
价格便宜玩玩可以,性能就别太计较了。

买它一半原因就是这个。看是不是能当MSR零件用的。:loveliness:
改天仔细看看对比下,看看那些能兼容的。不过不抱大希望

网友A:
改正:USB充电有保护。但只对原厂自带的电池有作用。
原电池估计是带保护板的,用三星座充改下冲吧 我昨天就改了个 单片机管理 智能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正:USB充电有保护。但只对原厂自带的电池有作用。
原电池估计是带保护板的,用三星座充改下冲吧 我昨天就改了个 单片机管理 智能安全

好冲动,准备去买了

你那个单片机管理的 充电器,有资料吗

网友:
是线性比例还是分段比例?

网友:
换个好相机呗

网友:
感谢lz敢当小白鼠! 感谢评测视频!

网友:
锁尾不行,就不值得折腾啦

网友:
看着大小都一样 价格差的肉痛

楼主:
重新拍了主板

 大致量了下msr一些零件。
肯定尾桨通用,拉杆点位座也基本一样,副翼结构完全一样,但长一点点。
连杆装MSR试了下。能扣上但是比较松。山寨机的球头比MSR大了点点。
主齿轮不通用。旋翼头座结构不一样。机身不一样,尾管是方的。
这个山寨机基本是全仿MSR的,主轴座都一样也是倾斜的。
改天换个尾马达试试锁尾。

网友:
飞个航线看看

网友:
标记一下,等LZ改好了,也买一个玩玩

网友:
我看到台湾的网站上有 平衡片的 配件

网友:
汗,那个平衡片 是MSR的

网友:
是不是把电路部分换成msr的就好了?

网友:
这鸡鸡买定了··求详细手感·还没怎么飞过4同直升机··比如灵敏度一系列·
如果不想完了还可以拆了做微型飞机还是2.4G的··我喜欢·就是那控看着蛋疼啊···

楼主:
能力有限,换了个260尾马达试飞

首次尝试编辑音乐飞行视频。

网友:
我准备搞一个120SR玩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视频呢····

网友:
想看看这款比较260的优劣。

网友:
期待与MSR或260飞行性能方面的对比。

网友:
什么价格啊  有没有淘宝链接啊 哈哈  pm

网友:
这台可以换MSR装的平衡翼吗?还有其他可跟MSR共用的零件吗?请教"开不了口"兄~~
另外想请教一下,之前你的260A装上4#3的主轴,旋翼头和十字盘,可以指导一下改装的细节吗?谢谢了~~

网友:
LZ给个淘宝链接啊

网友:
238真便宜。

楼主:
请翻翻我的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有几个都是微距类的看得很清楚。
------------------------------------------------------------
昨晚试了下新相机。拍了个超清视频玩玩。

网友:
看那舵机,和一般的直线舵机似乎不一样,用的是转动的那种电位器啊

网友:
相机对于快速运动物体的变焦反应还是不够快·不过挺清晰的·
那盆花是用来做参照物的吧····

网友: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哈。就是配件不好买。

网友:
谈谈我的经历

中了楼主的毒,我上个礼拜买了。
第一次玩单桨的,好灵活,第一天晚上根本没法飞
第二天,能飞。过了一段时间能对尾了

上个礼拜某天晚上,突然发现副翼行程变短了,崩溃。。。
于是,打开头罩,靠,是2.4G芯片A7105。但是找不到原因

于是打开遥控器,汗,发现一个2.4G模块,用的是PCB天线,就是网上买的那种,10多块的那种,根本没有PA,那个天线是假的。。。
而且在打开后盖的时候,不小心把USB的外壳和PCB板短路了,之后,打开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靠,遥控器也坏了。

网友:
维修经历

周六的时候,终于有空了检查遥控器。
检查电源没有问题,跟着电源走线,找到了SPEAK,没啥用。换条路再找,看到一个类似三极管的东西,但是标的不是Q打头的,而是U打头的,在看该管子的MARK的最后是33,当时我马上觉得这个肯定是输出是3.3V的LDO,(A7105的电压是3.3v,现在很多单片机电源电压是3.3V),马上看该管子的输出,果然经过电容后,接到MCU和2.4gIC上,
马上上电,测量电压,300多mv,果然有问题。
接下来查MCU资料来确定是否真的3.3V.。。。。

拿出LM1117-3.3 来替换该LDO,但是引脚不对应,所以焊接成这个样子,上电试机成功(但是副翼的行程也没有问题了,奇怪)。虽然焊接丑点,但是毕竟是我第一次对不熟悉的电路做逆向工程,并且修复成功,还是挺开心的。

另外加了防反插的二极管,因为以后经常要做实验。呵呵。

靠,那个大奖是固定死的,对菜鸟来说,特别容易摔坏。不过这个飞机特耐摔,反正我每飞一次,就摔一次。

网友:
还有几个注意点

1.拿到手的时候,发现主电机没有安装好,导致小齿轮和大齿轮不能咬合
2.将电机卡到位后,还是没有完全咬合。汗。。。飞了一段时间,后来把大齿轮磨损了。。。
3.后来开始调试舵机位置,发现怎么都无法调整好。终于被我发现原因了,大奖的升力会将倾斜盘拉起,这时候,舵机就中立了。
但是齿轮的咬合,还是不对。 后来发现主轴上有个洞, 于是试着将主轴的卡位口螺丝拧到该洞上,齿轮终于咬合。同时舵机也中立,问题全部解决。
汗,厂家的安装也太不认真了。

楼主:
厉害。我都没拆过遥控。不懂这个的不敢拆的

小心点。一拆就坏就怕这个。好在你懂电子的不怕。
--------------------------------------------------------------------
油门按下可以切换飞行模式。这个之前忘记说了。
就是舵量的大小的切换。看自己习惯设置了

网友:
还有,说明书说能做对码。但是无法按下摇杆,当时 百思不解。

打开遥控器,看到电路板,摇杆点位器的触点按键虽然存在,但是被固定死的,根本不能按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心点。一拆就坏就怕这个。好在你懂电子的不怕。

油门按下可以切换飞行模式。这个之前忘记说了。
就是舵量的大小的切换。看自己习 ...

切换飞行模式???
你说的油门按下是指 将油门放到最低点,还是将油门垂直遥控器平面按下?

经过我的分析,油门垂直遥控器平面按下 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飞行模式???
你说的油门按下是指 将油门放到最低点,还是将油门垂直遥控器平面按下?

经过我的分析,油门垂直遥控器平面按下 是没有效果的

有效果的。飞行中按下油门摇杆也可以。都可以切换舵量的

网友C:
即使是msr,如果配的是原配的控,就是lz图片里的那种,msr也很难飞好;但是如果用“正规”的dsm2控,哪怕是dx6,msr马上就像换了一个机器一样,变得异常听话,航线也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msr,如果配的是原配的控,就是lz图片里的那种,msr也很难飞好;但是如果用“正规”的dsm2控,哪怕是dx6,msr马上就像换了一个机器一样,变得异常听话,航线也很漂亮

是有体会的。套机控真的动作不够细腻的。但是也练技术的嘛。

网友:
那用别的2.4G的控可以对频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效果的。飞行中按下油门摇杆也可以。都可以切换舵量的

是么?可以试试。
对了,楼主,我还有个问题:
这个鸡鸡和260A有什么差别啊?我准备入手个260A,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网友:
这个飞机能用260A的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么?可以试试。
对了,楼主,我还有个问题:
这个鸡鸡和260A有什么差别啊?我准备入手个260A,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和260没得比。锁尾差太多了。
但是260也有不少缺点。不推荐玩了。
你要以后上450就更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260没得比。锁尾差太多了。
但是260也有不少缺点。不推荐玩了。
你要以后上450就更没必要了。

我以后不会上450的,太危险了.
肯定是室内宅机,呵呵.帮忙推荐一下其他室内机吧

网友:
msr, 120sr, mcpx
都是玩的时间多过发愁的时间的好jj

网友:
好机,就是贵点

网友:
这个是长城的9958,淘宝上很少,配件几乎没有见到,不知道哪里产的,机身设计也轻巧,有专业的感觉,很像九鹰的260a,而且比九鹰的便宜100来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华科尔CB100,亚托100s,九鹰260a

网友(2012-01-20):
看起来和V911是难兄难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