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电调问题?KK飞控问题????

楼主(2011-06-09):
我有个电调放在接受器的3通道,可以设置油门,放在飞控上面了,就设置不了了,是什么原因??把它放在KK控板的4个插空,随便那个插空了,都设置不了,其他的3个电调都是正常的,就这一个有问题????

网友A:
你的不错了。。。我的4个ZTW都必须接接收才能单独设置。
在KK上根本进入不了设置程序。

网友B:
XXD 的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