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了台电机

楼主(2011-06-09):
今天搞了台电机,厂里60吨冲床送料器电机。准备做小车床主轴。因主轴断了报废,被我捡来改装。

编码器已拆下

编码器已拆下

分解了!

分解了!

主轴断了!攻M8牙准备皮带轮。

主轴断了!攻M8牙准备皮带轮。

轴经30mm

轴经30mm

转子上有磁铁

转子上有磁铁

编码器

编码器

编码器

编码器

开始不会拆,以为要拆编码盘这个螺丝。把六角丝都弄断在里面了!

开始不会拆,以为要拆编码盘这个螺丝。把六角丝都弄断在里面了!

定子线圈

定子线圈

编码盘安装位,有锥度的。

编码盘安装位,有锥度的。

电机参数,不知能否用750变频器驱动?

电机参数,不知能否用750变频器驱动?

网友:
哈哈,我有此电机转子,定子线圈烧坏了

网友:
不能用750变频器驱动!试用高压无刷驱动,此马达扭力大.......

楼主:
60V电动车控制器不知行不?

网友:
300v高压的

网友:
IN AC220V或直流母线DC310V,选无霍尔传感器型驱动

网友:
110V的同步电机,单相的吧

网友:
试用IN AC220V无霍尔传感器型无刷驱动!!

网友A:
这样的电机我有无数,三菱的都被我卖废品卖了好多,都是因为编码器坏了。谁觉得能无编码器无伺服驱动的情况下采用最一般成本让它转起来做成普通主轴电机,我可以先送一个给他研究,包运费,白送,只要求研究出来后教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机我有无数,三菱的都被我卖废品卖了好多,都是因为编码器坏了。谁觉得能无编码器无伺服驱动的情况下采用最一般成本让它转起来做成普通主轴电机,我可以先送一个给他研究,包运费,白送,只要求研究出来后教 ...
先教再送好吗。上拆机图吧。按图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机我有无数,三菱的都被我卖废品卖了好多,都是因为编码器坏了。谁觉得能无编码器无伺服驱动的情况下采用最一般成本让它转起来做成普通主轴电机,我可以先送一个给他研究,包运费,白送,只要求研究出来后教 ...

和这个一样的 ,只有两个线包,两个电机串联,接两个电容就能转 ,做小车主轴爽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