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玩三菱J2S的请进

楼主(2011-06-09):
上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A:
看说明书,把刚性设置调小即可

网友:
上次的两套出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把刚性设置调小即可

调小还不行,兑换电机试试看,还不行,就把电机扔了

网友B:
接上通讯软件,调试过来,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不接输出UVW三根线,就接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出掉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通讯软件,调试过来,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不接输出UVW三根线,就接编码器
不会做通讯线啊

网友:
步进研究的差不多了,伺服是还没有玩过,要不发过来,我来进行研究?研究出来后我再来写个教程?这样不是可以造福很多人?嘻嘻!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调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