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7如何正确设置电直总距,谢谢

楼主(2011-06-09):
请问天7如何正确设置电直总距,谢谢大家。、
想得到权威点的答 案

网友:
我OUT了。。啥叫总距啊?

网友:
首现确定十字盘类型:
天地飞WFLY-07遥控的CCPM十字盘的行程调整在参数设置里;
找到十字盘--按确认键进入十字盘参数调整:
在螺距调整里增加或减少数值,就可以增减总螺距行程;
主要看你需要正负螺距需要多少,根据自己的飞行需要和技术来调整;
需要暴力3D的就可以将正负螺距调整到正负15度都可以,正常的普通飞行只需要负5度到正10度就可以了!
然后就在螺距曲线菜单里调整想要的螺距曲线就可以了
详细的调整螺距方法,论坛里多的是了!

楼主:
谢谢LS
终于成功了,问题还是天地飞7的问题

楼主:
竞是日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