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急!急!急!

楼主(2011-06-09):
我的四抽,我给4个电调油门行程设置,3个可以设置好,有确认的声音,推油,3个同时启动,有1个没有设置好,一直发出“毕,毕,毕,毕”急促单声,把这个没有设置好的电调插在接收器上的油门通道上面,做电调油门设置,有确认的声音,推油,它会启动。 把它插在KK上面4个通道,任意一个通道,做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也是一直发出“毕,毕,毕,毕”急促单声。不知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将Y电调逆转到点,断电,油门最高,接电,听到响后,油门最低,再将Y调回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