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飞机一般都用多厚的KT板啊~~~~塞斯纳~~·

楼主(2011-06-09):
做飞机一般都用多厚的KT板啊~~~~塞斯纳~~·

网友A:
5毫米的,你可以找找马老师的折纸法做塞斯纳,肯定对你有帮助~~

网友B:
5毫米 3毫米的都有用 还有发条蒙皮把5毫米切割成2.5毫米的

网友C:
大部分是5mm的,3mm的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