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有没有替换主电机呀?原厂太贵,太扯淡

楼主(2011-06-09):
谁知道260有没有替换的主
电机
,原厂的一个小小空心杯电机竟然25我买一个370电机才10元,相比较这么小的空心杯电机不值得,谁知道有没有可替换电机呀。

网友A:
建议原厂。高温季节注意温度还是很耐用的。
折腾别的马达也费钱的。最后还没原厂耐用。
当然原厂马达也会买到有质量不好的。所以我不是托

网友B:
建议楼主收2手~ 那么多烧主板的。

网友C:
一样的大小的玩具飞机的马达,价格便宜量又足

楼主:
楼上,那有给个地址

网友D:
三通机的电机不适合的,一方面是电机直径不对,小三通机一般都用7MM电机。马力也不够。你可以测量下原电机的尺寸再去找找有没替代品

网友E:
主电机不是15块吗?难道我看到的都是副厂的?

网友A:
LZ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尾马达是6mm。自己买几个各种价格的试飞下就知道了。

网友F:
九鹰的还是用原厂的就好,练熟了就不会这么容易坏了,想当初备了一堆备品,现在多组了一台,还有一些备品用不到,就已经换别的机子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