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91HZ-R哈托力939

楼主(2011-06-09):
以前的YS91SRS和937 DANNY调试的 很来事.模友上700了 没办法便宜处理给朋友了.卖的钱再加钱换了套OS91HZ-R和哈托力939.不知道动力跟YS有什么区别,只有飞后做报告了.期待....

网友:
副翼 螺距舵机连杆 以及尾碳连杆 都是直接用的700E的么。。。
看着都是碳纤的。。。
我也打算升级 就是搞不清700E的可以用在700N上么

楼主:
尾舵机拉杆绝对没问题 副翼螺距的也是700E上面买回来 不过要切一点碳杆 然后用原来的钢丝就可以咯``

网友:
当初买了700E的尾拉杆固定环。。发现穿孔太粗了。。700N的刚丝在里边能来回窜。。直接闲置了。
我的700N就差这个碳拉杆就升级全了。。。。明天去下单。终于省心了。哈哈。
顺道说一句。。你这700N 配置很赞。。

网友A:
大齿换成M1的CNC齿轮(hn7021B),运转要平顺一些,动力稍大,因为cnc的够圆,另外启动座也很重要,塑料的同心度保持不如金属(hn7087)的好,耐用性也是金属的比较好

网友:
老李 你这骚的真快啊。。。  哈哈       给你顶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换成M1的CNC齿轮(hn7021B),运转要平顺一些,动力稍大,因为cnc的够圆,另外启动座也很重要,塑料的同心度保持不如金属(hn7087)的好,耐用性也是金属的比较好

我现在这样的 也飞了100个起落 也没发现问题,不知道是RP问题还是杂的.换又是一推米.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的YS91SRS和937 DANNY调试的 很来事.模友上700了 没办法便宜处理给朋友了.卖的钱再加钱换了套OS91HZ-R和哈托力939.不知道动力跟YS有什么区别,只有飞后做报告了.期待....
配置 VBAR5.1PRO   AR7100R (用的这个限速) DS8915X3  DS610油门  杨格690无副翼桨 杨格110尾桨 KDE主轴轴承座 飞机全套轴承换成了瑞典轴承.

网友:
LZ的 logo 名字 很闪。。。。

网友:
小罗上次把600和700的升级清单拉了一个给我,小弟部分升级了,最后一看,升成了260的机器了

网友(2011-07-25):
OS91HZ-r怎么调,楼主能不能讲一下
还有你用的什么油,主油针和高速油针分别是多少,
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 VBAR5.1PRO   AR7100R (用的这个限速) DS8915X3  DS610油门  杨格690无副翼桨 杨格110尾桨 KDE主轴轴承座 飞机全套轴承换成了瑞典轴承.

换855的尾管,换110MM的尾桨,换790D螺旋桨!这样升级就完成了

网友:
太TN骚包了。到底是砸了2W进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