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DIY测向机,大家用得多不

楼主(2011-06-09):
比如JJ飞跑了用得上

就是装一个发射机在 模型上

手上的是测向机 可以测出 发射机上的方位

楼主:
上个星期在中心湖放飞机的是几位大神阿~~~~

网友:
研究过,不容易

网友:
测向机当年很火爆(无线电猎狐),去年想搞,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现在都是玩315M的,元件简单好买,我也很想搞,就是一直发懒。。。而且网上的STEP BY STEP资料几乎没有,只有原理性描述,越发让人发懒。。。

期待楼主搞一个。

网友:
这东西有用,哪位高人弄个出来,肯定买的人不少

楼主:
已经在实验中

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DIY~~~~ 的附属品

顺利的话  多普勒测距离雷达也在进行中

网友A:
这定向天线能弄到多小?扛着这东西可不那么好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定向天线能弄到多小?扛着这东西可不那么好受。

也在选天线中  桶形 ,PCB,8木,异形(2 条 1/4 距 1/3 因当是比较小的比 8木 小)

网友:
测向的设备大一点没关系,但是信号源不能太大,最好能像电显那么大最好了

网友:
参考野生动物追   踪   器.......................................可否.............

楼主:
目前在测试的信号源 直视1km的模块才 15mmX15mm 左右 最讨厌还是天线 1/4长 还是有 25MM 长 实验完了后在换加识别信号

测角度 已经出来了  最看能不能作到小型华和低成本华  从 模拟/8位。51/ 32位 M051/  成本降到 50元内体积和重量在一只手能轻松拿好就有得玩

网友B:
多此一举吧,都用上发射器了,真接搞个gps不是更简单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吧,都用上发射器了,真接搞个gps不是更简单精确。

GPS 也是一种方法

见不到星星时~~~就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吧,都用上发射器了,真接搞个gps不是更简单精确。

GPS和测向机各有优势。
GPS加扰码的时候(通常的状态)有20米左右的误差,用来找飞机不太适合,而且GPS的接受端要根据经纬度反算地图位置,远不如测向机直观。
发射机功率不用太大,1Km足够了,谁的飞机也不会飞那么远,呵呵。
发射机电源最好用2S----3S的锂电,这样就可以用飞机上的动力电了。

楼主:
遇到了高成本IC 问题

只好搭模拟电路来解  。。。实验中(模拟基础不少~~~折腾了很多花样)

最简单的就是用单条定向天线~~~~加场强 直接就出来

但我想搞双天线结核的 或可以和智能球/自动云台什么的设备联机 实现录象拍摄追踪.....(所以无线电测向只是~~~~附加产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了高成本IC 问题

只好搭模拟电路来解  。。。实验中(模拟基础不少~~~折腾了很多花样)

最简单的就是用单条定向天线~~~~加场强 直接就出来

但我想搞双天线结核的 或可以和智能球/自动云台什么的设备联 ...

老大,先弄个简单一点的找飞机用的玩艺,赚了钱再开发高科技

网友C:
希望楼主步步为营。

经过N多年N多人的研究,测向还是用交叉定位比较靠谱,场强靠不住。

433MHz实验测向信标即将下水,发帖纪念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p=1712652

标题: 乾坤-3乙 超轻型多普勒测向机资料(转)
http://wireless.see.bupt.cn/inde ... ead.php&tid=113

----------------------------------------------------------------------------------
3mw能传多远呢?
如果是把信标高挂到树上等位置,用HB9CV+C450无遮挡情况下大概在5公里外可以接收到;
在开阔的水面上估计可以发射2公里;
如果掉干燥地面上,无遮挡的情况下大约能发到1公里外;
如果掉到水边的泥地上大约只能发射100米;
俺的弹弓大概只能把信标抛出去100米,所以只要不是特别倒霉比如正好掉附近的机井里边或陷进泥地里,找回来的可能性估计有95%。

如果确实找不到了,它的电池只能维持70小时左右,以后就不会有再电波辐射了。其实3个毫瓦的功率随便找一个有线电视放大器附近测一下泄漏信号都远比这个严重。当然作为HAM是应当严格遵守无线电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步步为营。

经过N多年N多人的研究,测向还是用交叉定位比较靠谱,场强靠不住。

433MHz实验测向信标即将下水,发帖纪念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p=1712652

标题: 乾坤-3乙 超 ...

原来也是一位雪藏的高人阿
乾坤-3乙 超 这个到是提供了变通的一个方法

网友C:
我分析过,大体原理是桨对讲机接上两个自制的天线,一左一右(看照片仅相距几cm),然后利用单片机高速切换隧道二极管,轮流接通左右两个天线,如果信号源位于两天线中垂线上,那么到达两个天线的相位差是0。。。。

如果信号源的位置不在中垂线上。。。就会有相位差,从而在对讲机上形成拍频,单片机检测拍频的频率和相位,就可以推算出信号源所在角度,接着。。。是靠人转天线还是靠液晶屏指示方位,就自便了。。。

是不是有点相控阵的感觉

这些年单片机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原作者用TINY13 9.8M主频就搞定了,好像代码还是用BASIC写的,当然,这段代码相对简单,自己写也不是难事。

我能提供的原理性帮助就这么多了。

网友:
得强调一下,我只是复述作者介绍的原理,非原创,原文:

结构超级简单,工艺超级麻烦。主要就是使用avr单片机切换两个天线顺序接通接受机输入端。然后从接受机的喇叭取信号然后根据音频信号和天线切换相位判断电波入射的方向。

avr单片机型号好像是atiny13V 带V的型号可以兼容2.7-5.5V电压,值得推荐。可以用其他的型号代替。

13V6角输出矩形波,轮流切换两个天线开关,取得多普勒信号。该信号经过开关二极管4148或者1ss86或者其他奢侈型号被输出给FM接受机。

接受机的型号bg1cnx用的是小金刚,默认的程序代码在bg1cnx的小金钢上测试通过。并不代表在其他机型或者其他批次的小金钢能够顺利使用。

0.47K构成支流回路,用来给二极管提供开通电流。100P是用来隔绝支流,同时匹配天线与接受机的输入阻抗。图上的100P并不能完全适应所有人,要根据使用的屏蔽线型号、天线粗细、射频接头的形式发生变化。如果要求不严格,可以在50P-2000P之间随意使用。

100uH是隔绝射频交流的,防止通过AVR管角对地短路,形成信号衰减。1000P是给avr虑波的防止avr被强信号搞死机,同时防止PCB布线感生的射频信号被错误地送进接受机。

两个电阻形成分压,使接受机喇叭输出很小的电平就可以给avr提供合格的ttl电平的逻辑信号。

avr程序会根据天线开关的相位和喇叭输出多普勒音频相位来判断电波的入射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分析过,大体原理是桨对讲机接上两个自制的天线,一左一右(看照片仅相距几cm),然后利用单片机高速切换隧道二极管,轮流接通左右两个天线,如果信号源位于两天线中垂线上,那么到达两个天线的相位差是0。。。。
...

今天用 STC的 10F 搞出点样子来了但还不稳定

楼主:
直接使用MCU来得到数据  不用受信机

网友:
有方法和目标了,楼主加油啊!!

网友:
我以前也想做遥控模型玩,可是囊中羞涩一直没能实际,办法想了许多也想过同样的问题,
下面的方法不知行不行,双向查找系统,用测向机边测方位信号,边发射启动声光提示信号,
用 500---1000 M 的那种微型收发模块,这样容易查找到目标。

【最近老是不能上图】

网友:
楼主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网友D(2011-08-15):
顶。。。。。。。。。。。。。。。。。。。。。。。

支持玩出个性。。。。。。。。。。。。。。。。

技术问题可以参考me的个人网页。www.hocool.com/radio

技术支持可以,但是成品不卖。

楼主:
参考www.hocool.com/radio
上边的一些方法

在加上些教科书 作了一个简单的 315M 433M  8木天线 测向机

只用来接收信号,感觉天线不用太标准就能工作了 我这个是在 315M 下的 1/4波长来制作的~~而且尺寸有点出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2NzAwODky.html

网友:
以前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玩出个性。。。。。。。。。。。。。。。。

技术问题可以参考me的个人网页。www.hocool.com/radio

技术支持可以,但是成品不卖。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哩 能不能把那个频率很稳的功能最少的,反正模型不想动物似的要那么多功能。在这给开源一下,让大家在迷航的情况下都玩下模型加搜狐。

网友E:
楼主现在弄的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弄的如何了??

接收电路+ 八木天线作为 测向机的已经基本能工作了, 不过3单元的八木天线定位起来角度还是好大,

下一步在加大单元数,以作制作好振子,现在的振子,还没作准确来.

楼主:
偷工减料板~~~~  只用声音来提示

信标使用一个 三极管无稳太振荡器+标准315M 模块, 工作时间 使用555 9V电池 断断续续测了 3天折合 24小时以上 现还在能工作,在考虑是不是在挂多一个升压电路上去 (9V升12~14V)  这个信号能发出的距离就更远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xNzgyMTY4/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xNzgyMTY4/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