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 首飞首炸 请大家给建议.

楼主(2011-06-10):
(无正文)

网友A:
三轴不对称,再加个轴吧~~

网友B:
三轴不对称

网友C:
不明白,方向(Z轴)控制咋实现?
多轴的方向控制一般是采取差动正\反向螺旋桨来实现的.这个不明白了.

网友D:
哦?
油门行程做了么?正常的话加油是垂直起飞的,你先按照说明书调试呀,我看你的视频是应该还没有用调整好的。

网友D:
哦?
那在手里推油不应该左右晃动的,除非你自己晃动,当你用手晃动的时候会感觉有股相反的力阻挡晃动的,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的,调试好了再飞吧,否者炸你没有商量的

网友:
开始就不应该放手

网友E:
没调好
在地面都不能正常起飞,怎么可以在手中起飞呢?

网友F:
陀螺反啦

网友G:
陀螺反了

网友H:
没有调整好。

网友I:
kk吗?
是的话,这个看过了吗?
http://www.helibest.net/download/kkcopter.pdf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油门行程是做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自己在晃动,看有没有反馈作用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是有机玻璃的机身,在第二次地上的炸机已经把机身炸裂了,冲动着就想看是否在空中起飞会好点。
当时的感觉是能够起飞的,起飞后,摇杆轻微的调整就导致了这种状况。
看第二次试飞 和第三次试飞, 他们的炸鸡姿态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 已经按说明书调过的。
得做个结实点的机身,慢慢调吧.

网友J:
你不要 不懂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