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未剪辑 还是不会贴视频 帮个忙

楼主(2011-06-10):
(无正文)

网友:
帮你贴上了,飞的很不错,问个问题:1、SKYLARK OSD是什么版本的?为什么中间移动的是小房子而我的是小三角?2、中途屏幕显示RC JUMP是什么意思?3、中途关闭了OSD叠加数据显示,想知道你的3S电池落地还剩多少电量?谢谢!

楼主:
1. v3版本  设置里有雷达选项默认是三角 可选成小房子(三角以起飞点为原点,房子以飞机为原点)
2.用的是149接收机 没改RSSI  失控时舵机出现调频所以会出现 RC JUMP
3.用两块2000mah 并联的  落地大概还余留800mah左右(空中没关过油门)

楼主:
喜欢当素材的 可以拿去用 此视频只为娱乐交流

楼主:
这次顺便测试了  《定点巡航》  跟   《回航》  但是存在一些问题供大家参考: skylark V3版  在平衡模式下关控会出现不回航但是控保护开启的现象;设置航电飞行的时候如果两点间的转弯半径过小切设置高度与现飞行高度落差过大可能会引起天行者机身结构的不稳定(升降平尾可能会脱落)这个跟设置选项里的最大倾角设置有关,个人认为最好设置在30—40之间。

网友A:
我曾用AX测试过,所有参数未改,8个航点都正常,关控也可以自动回航。后移到天行者就无法回航了,怀疑是空中丟星导致起点坐标改变不认家了,或许机身增大,参数应该相应做调整。探讨中

楼主:
问过SKY的技术    他们也不清楚。 偶尔FF9 关控失控保护没反应  是控油门设置的是41%

网友:
飞得真好

楼主:
准备换433远程遥控来试试。有可能是149的问题引起回航不稳定。且听说149的原装晶体有高频跟低频两个版本。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设备录制的?上传到优酷还这么清晰,驾驶和拍摄的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用AX测试过,所有参数未改,8个航点都正常,关控也可以自动回航。后移到天行者就无法回航了,怀疑是空中丟星导致起点坐标改变不认家了,或许机身增大,参数应该相应做调整。探讨中

老张啊,我还没有测试过航点飞行呢,等你指导我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早就指导啊

网友:
这飞机什么配置 ?????

楼主:
标准天行者配置

网友:
机载SD卡录制的么?

楼主:
地面录制。380的Dvr

网友:
飞的不错!很稳定哦!增加点适当的音乐那就再好不过了

楼主:
当素材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