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行时间太短!!!

楼主(2011-06-10):
我的是飞越450PRO 买回来两个多月了  今天飞终于没炸J了满心欢喜(一共就飞了5次前面四次基本上都是秒炸)    回到正题电调是飞越40A 电机是飞越3800KV  油门曲线是 0 40  65   85  100  螺距曲线是  40  50  68  80 100  螺距是-1   5    10  电池是格式的 为什么我悬停只能飞大概1分多钟啊???  希望老鸟们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   还有电调 调什么进角?

网友:
=高手来回答

网友:
依我一个多月的经验,电池问题!
你这算好的,能离地,我的连地都离不了!
我也是新手,机子装好了,就是飞不起来!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绑上机连上万用表,一推油门,电池电压降到7.2V,一松油门又回到8.1V!
才知道是电池C数不够,赶紧买了个低压报警器!

楼主:
还有就是电机 电池都有点发热  电调最烫!飞了大概1分多钟后感觉调转降落  电池就只有3.83  3.86  3.86

网友:
齿轮太紧?

网友:
飞起来了,恭喜。
一分多钟确实短了点。
机机转动顺滑程度如何?有无阻力耗电?
电池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正常能悬停7、8分钟。肯定有问题

楼主:
JJ自己转动大浆是感觉不怎么顺滑!!  但是也不至于减少这么多飞行时间吧?

网友:
检查一下齿轮等是否过紧,一分钟确实太短了!

网友:
会不会是飞之前通电调试太久了?……

网友:
只能飞一分多,肯定是有问题,而且是多方面的,要细心检查。

网友:
 你逆时针转动大桨试试看,能转动不?电机齿轮和大齿间距?皮带太紧了吧!

网友:
我用最普通的20C/2200mah电池,悬停飞9分半,单体电池电压在3.7V以上。
飞越电调似乎是好盈OEM的,用出厂默认值应该就可以了。
感觉是传动系统的装配间隙太小了。

网友:
标题

我也是格氏的电池,2200mah.悬停九分钟,你检查大桨转动是否顺滑,齿轮紧不紧,电机进角是否正确。我悬停电机转速不算很高

网友:
我的油门0  0  20  50   85       螺距-1   0   0   5     10度

网友:
LZ;解决这类问题不是很难;按照下列步骤试试:

1. 不用通电,用手旋转大桨至可最快的速度,松开后看能自己旋转时间,一般在10s左右(Pro的),短于3s就要检查机械传动部分;
2. 不用通电,用手旋转大齿盘(用拇指擦住大齿盘一边,向右或左拉一下,力可以大点);逆时针时,大奖不会东,顺时针时,大桨会跟着一起旋转;这时要看电机转动的情况,一般马达可以旋转1-2S左右,感觉有阻尼但是顺滑的,如有异常需要调节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距;
3. 从你的描述中不能得知是如何知道只能悬停1分钟的;是有报警器报警,还是测量电压在3.7以下,还有是感到飞机无力;有2点需要再检查一下,第一,电池电压多少(要在飞机停下来后立即测量);第二,手试一下电机电调的温度,应该是可以碰得上的,而且要检查一下其它地方(如电线的连接部位)是否有异常发烫;
4. 检查一下电调的设置,是否为锂电方式;

暂不用考虑螺距、油门曲线的设置,你的设置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总之,满电只能悬停1分钟绝对有问题(除非你充电不对),个人认为电调故障的可能性较高。

网友:
关于飞行时间,还是尽量用原厂动力吧,够用不耗电

楼主:
我转动大浆放手后最多能转个3秒钟左右!我尾巴齿咬合的比较紧 当初只是为了 不那么容易扫齿的!不知道能消耗这闷多的动力!先把尾齿解决了在试试!!!!谢谢楼上所有回复的大大们!!!  还有就是新电池是不是还要激活?  好像以前的那看到过忘了

网友:
锂电不用激活,一分钟会不会是没充满电,量一下冲完电后电压多少,如果单节4.2V就没问题,还有LZ你电调没有低压报警吗?

楼主:
报警!?它还没叫过我也不知道有没  我飞前测了的 4.2 4.18 4.18  飞完后过了会测3.83 3.86 3.86

网友A:
刚才又出去飞了下 飞飞停停的飞了6分钟!可能停的时间也就1分钟的样子 过了大概1分多钟回来测电池还有3.73 3.76 3.75 隔会测又是3.77 3.78 3.78

网友A:
还有我的尾巴在悬停的时候有点向右自旋!不知道调那里 高手们帮下忙! 谢谢

网友B:
电池问题。

网友A:
我的电池没用几个回合啊!最多用了4 5 次吧!!!

网友:
换一块电池试试,如果还是一样就在机身上找问题

网友C:
LZ你试一试飞到3.5V,没问题,有些电池是刚开始电压降得快,后来稳在3.65V左右可以飞4~6分钟,然后才到3.5V,一般都是飞到3.5V的

网友D:
大家解释的很清楚了,我顶一下

网友E:
电池是不是有问题?我有个杂牌电池,也是飞起来就低电压报警,电芯问题,买到假格式了?

网友A:
回30楼的! 我的是在飞越买的应该不会是假的哦!!现在不关心飞行时间了!现在关心的是电调烫啊! 我的电调是用3mm双面胶2片把电调粘在边上的 飞了下来双面胶都要热化了感觉电调都要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