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收一二手平板,求助:注意事项

楼主(2011-06-10):
昨天在二手市场,看两个300*300的铸铁平板,要价200,不知道贵不贵,搬着挺沉,看样子还是挺新。表面油泥很厚,据老板说是库存新货,表面刮研的,没有锈没有伤。

今天动心要收,同学们给指点一下,有哪些注意事项?(本人手新)

网友:
库存新货,yun

网友A:
-_-那玩意老货买来了 用大水磨加工下 那才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_-那玩意老货买来了 用大水磨加工下 那才爽- -

你用大水磨加工过吗?没加工过就别误导人家,精密平板的平面度不是普通磨床磨的出来的。买老货要确定不是作假的,有些用过的涂上黄油盖张纸也说是全新老货,用眼睛根本看不出误差的,你有刀口平尺吗?250MM的就行,在平板的四边以及做米字型检查看漏光就知道了。

网友:
要刮研  300*300 也得好几个小时来搞 看25*25MM内多少个点

网友:
没有另外一块刮好的平板做基准配研能刮研吗?两块互刮如果另外一块不平刮的这块也不平,所以要用三块互刮才能出真平面。能刮到18点25平方就算牛了,而且也满足一般的要求了。

楼主:
明天再去逛逛看看,反正闲着也没事,那东西我也不是很急需,玩呗,
手头倒是有一个200长的刮研的水平仪,带着比量看看,
还得带手套和抹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再去逛逛看看,反正闲着也没事,那东西我也不是很急需,玩呗,
手头倒是有一个200长的刮研的水平仪,带着比量看看,
还得带手套和抹布
水平仪的平面怎么能做刀口尺的刃面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再去逛逛看看,反正闲着也没事,那东西我也不是很急需,玩呗,
手头倒是有一个200长的刮研的水平仪,带着比量看看,
还得带手套和抹布

框式水平仪不常用那两个面直接上去研点看,条式的轻轻研
或者再带把塞尺,配合水平仪

网友:
上次买了一个想做雕刻机600*450*60 ,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