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450c,无航模任何经验,小白问题,望帮忙解答!!

楼主(2011-06-10):
前天无聊,看固朗450c不错,就入手一台,入手后问题来了,飞不起来,好吧,弄个
模拟器
,装了凤凰模拟器,练习了一天时间,知道怎么起降了,但是问题来了,需要练习悬停和锁尾了,看到好多文章提到了左右悬停的问题,问题是怎么控制飞机左右移动呢,看450c的说明书,有一个模式1模式二,可是
遥控器
怎么切换呢,怎么控制飞机前后左右移动呢?左右还可以控制副翼稍微往某个方向偏一点,还能过去,但是前后呢?

网友A:
这种情况,先把真机电机拔下来,一个月后再插上,这段时间就学习些知识吧,否则损失的是自己

网友B:
以前没玩过玩具飞机吧

网友C:
 真机收起来吧,补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楼主:
我去,异口同声的让我收真机啊,收就收把!!但是大家要靠诉我啊,要不我还是不知道啊!!只是点点的学哈

网友D:
当地找一个模友帮你教你,请一顿饭啦

网友C:
 如果看你问这种问题,可能是跟你解释不清的!ls说的对,你最好找个一个当地的模友!

网友E:
一边潜水,一边练模拟器,就当是玩游戏,慢慢你就懂了

网友F:
异口同声的让你收真机,太那个了吧。

网友G:
是在是
不是两语三言可以解释

网友H:
潜水,练模拟器,真机拿来研究,暂时别飞,一飞就炸

网友I:
我先帮你确认你遥控器是模式几,很简单,两根摇杆不是吗,都往上下推拉,如果左面的摇杆不回中,你就是美国手,如果右面的摇杆不回中,就是日本手。。。美日无法通过软件调,需要拆遥控换弹簧可以换,然后摇控界面里再设置。确认了你是哪个手,再谈下面的问题。。。希望得到你的答 案。另外下 载一本450电子说明书,翻到后面有遥控方向和飞机方向的介绍,再研究研究吧。。。。。千万不能贸然起飞。。。

网友J:
最好先弄个小四通玩玩。

网友K:
自己在模拟器里试一下遥杆的作用就好了,K7-X右上角开关是油门锁定,左上角是3D,3D开关不要动

网友L:
找本地魔友啊

网友M:
三天三夜也说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多谢,多谢,已经飞了一次,能起飞,不过炸了,哈哈,你说的这些,我知道了,说明书看了,就是被说明书里面给搞的,不知道模式怎么分别了,我是日本手,右手油门,已经完成了一次炸机的修复工作了,(主轴和中联的螺丝断了,修复过程中弄丢了向位摇臂上的铜套,另外把中联上的定位插针给搞完蛋了,目前全部手工修复了),想问问十字盘在飞机静止状态的应该是什么状态,水平还是倾斜

网友N:
不是一般的菜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受伤没有,哈哈飞起来没多大一会就摔了,

网友O:
原帖由
蜡包
于 2011-6-10 14:41 发表
当地找一个模友帮你教你,请一顿饭啦
一顿饭我想不可能完全会的。看来要多吃几顿。我们魔友一起玩都是玩完之后轮流请吃饭,大家交流交流的。

网友P:
祝LZ早日搞清楚你的问题! 我也在潜水不能帮到你!!

网友Q:
找不到本地模友的话 短消息我 给你QQ

网友R:
情况基本近似,我是先买的油机,后来调机器,商家说先练习模拟器在买个玩小的450玩保险,买了模拟器,凤凰不会调试,玩中文G4,玩了一星期,烦了,直接上真机器,先飞雷虎50,一飞就下来了,又买个了KDS--450c,正在慢慢的练习,目前没敢飞,只是地上来回蹭

网友S:
回复 楼主:
先潜水一个月吧!LZ这种情况,就等于比台400CC的麽托车你开,座上去打着火了,然后你问油门及刹车和离合在那里一样!! 所以建设你还不要动台机器了!

网友T:
楼主上450有点冲动啊……
注意安全,多关注论坛的技术信息吧……
450已经比较猛了

网友:
多潜水,练好模拟器.模型不是玩具

网友U:
我告诉你几个基本要素:
1.把遥控器的说明书,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2.把飞机的说明书,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3.把模拟器飞好
4.把电池放电到单片3.8V,封存
5.有可能的话,找个当地的魔友教你,找不到的话,就到置顶里去看基础的帖子
6.悟性好的话,一个月之后你应该可以离地了,然后就是秒炸
7.第一次秒炸之后会走两个极端(1)从此不再玩直升机了(2)烧钱的历程开始了。。。。
LX继续补充。。。

网友I:
回复 楼主:
炸好十字盘基本都是斜的,平稳降落,十字盘都是水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看来我是天才啊,飞机到手,没练模拟器,第三天就飞了,秒炸,一周后,周末,继续飞。。。降落的时候炸了

网友V:
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买只260 先玩着

网友W:
楼主先看说明书吧

网友X:
慢慢推敲吧。

网友Y:
LZ真白,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