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在淘 宝店铺里面找到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2011-06-10):
XXD的电机。。。。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国产

关键是数据表里面有绕线匝数!而且有空载电流。。。最自己绕制电机很有帮助

网友:
有没有2212和2208的?

网友:
太小看不清

网友B:
几极的电机?

6极跟9极电机 T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极跟9极电机 T数是不一样的

淘宝上这个电机的参数是12极8磁钢的电机,铁心厚度是0.2mm的出口型电机。

网友:
XXD2218 KV3680的是多少级多少磁钢呢?

网友:
 外转无刷电机        电池数量                KV        最大效率电流        无负载电流/ 10 V        最大电流:        最大效率:y        轴径 (mm)        重量        电阻        尺寸 (mm)
        Ni~mH        Li~Poly
A2208/17        8~10        2~3        KV 1100         4~7A (>74%)        0.4 A        8A/60 s        80%        3.17 mm        36 g        225 m?        27.5x26
A2208/14        6~8        2~3        KV1450        5~9 A (>74%)        0.6 A        12 A/60 s        80%        3.17 mm        36g        140 m?        27.5x26
A2208/12        6~8        2~3        KV 1800        6–10A (>74%)        0.8 A        16 A/60 s        78%        3.17 mm        36 g        90 m?        27.5x26
A2208/8        6~8        2~3        KV 2600        8~15A (>74%)        1.3 A        20 A/60 s        78%        3.17 mm        36 g        62m?        27.5x26
A2212/6        5~7        2~3        KV 2200        14~22A (>72%)        1.4 A        28 A/ 60 s        75%        3.17 mm        47 g        45 m?        27.5x30
A2212/10        6~10        2~3        KV 1400        6~12 A (>75%)        0.7 A        16 A/60 s        78%        3.17 mm        47 g        65 m?        27.5x30
A2212/13        6~10        2~3        KV 1000         4~10 A (>75%)        0.5 A        12A/60 s        80%        3.17 mm        47 g        90 m?        27.5x30
A2212/15        6~10        2~3        KV 930         4~10 A (>75%)        0.4 A        12 A/60 s        80%        3.17 mm        47 g        105 m?        27.5x30
A2217-6        6~10        2~3        KV 1500         8-22A (>70%)        1.6A        28 A/60 s        80%        4 mm        70 g        100m?        27.5x32
A2217-7                 2~3        KV 1250        5-18A,        1.3A        20A/60s        80%        4 mm        70g        125mΩ        27.5x32
        6~10                        >70%
A2217-8        6~10        2~3        KV 1100        5-16A >70%        1.0A        18A/60s        80%        4 mm        70 g        150mΩ        27.5x32
A2217-9        6~10        2~3        KV 950        5-15A (75%)        1.4A        15A/60S        80%        4 mm        70g        95 m?        27.5x32
A2814/6        7~10        2~3        KV 1400         18~30 A (>75%)        2.1 A        40 A/60 s        80%        4 mm        100 g        50 m?        35x36
A2814/8        8~12        3~4        KV 1000         15~25 A (>75%)        1.8 A        35 A/60 s        81%        4 mm        100 g        72 m?        35x36
A2820/6        8~14        3~5        KV 1000         15~25 A (>75%)        2.0 A        37 A/60 s        82%        4 mm        145 g        59 m?        35x47
A2826/4        8~14        3~5        KV 1000        25-37A (>73%)        2.9A        55A/60s        80%        5mm        175g        28 m?        35X54
A2826/5        8~14        3~5        KV 840        20-32A (>73%)         2.1A        45A/60s        80%        5mm        175g        40m?        35X54
A2826/6        8~14        3~5        KV 730        15-28A (>73%)        1.5A        38A/60s        80%        5mm        175g        60m?        35X54
A3520/6        8~15        3~5        KV750        >75%        2.1 A        50 A/60 s        82%        5mm        200 g        53m?        42x47
A4120-6        9~12        4~6        KV710        81%        2.6A        60 A/60 s        84%        6 mm        309 g                50x55
A4120-7        9~12        4~6        KV610        81%        2.0 A        55 A/60 s        85%        6mm        309g                50*55
A4130-6        12~18        4~6        510K/V        84%        2.4A        70A/60S        86%        6mm        400g                50*65
A4130-8        16~24        5~8        380KV        85%        1.5A        60A/60S        87%        6mm        400g                50*65

网友:
中山大晶机电有限公司

中山大晶机电有限公司
"  15 内转系列  无感四级无刷马达(750级)
"
型号         电机规格              (mm)         轴尺寸            (mm)        重量    (g)        Kv        最大功率         (w)        最大效率        扭力(N.m)        电池
DJ-L1512        Φ41.6*67.5        Φ5*88        420        2650        1318.6        87.9        1.25        2-4Li-Po
DJ-L1515        Φ41.6*75        Φ5*95        432.5        2200        1456.8        85.9        1.72        2-4Li-Po
DJ-L1518        Φ41.6*83        Φ5*102.5        445.3        1800        1396.3        85.8        2        2-4Li-Po
DJ-L1520        Φ41.6*88        Φ5*108        462.5        1650        1410        88.5        2        2-4Li-Po
"  17 内转系列     无感四级无刷马达(750级)
"
型号         电机规格              (mm)         轴尺寸            (mm)        重量    (g)        Kv        最大功率         (w)        最大效率        扭力(N.m)        电池
DJ-L1717        Φ49.0*85        Φ6.0*100        570        1520        1266        89.9        2.1        2-4Li-Po
DJ-L1717                                1600        1568        88.7        2.27        2-4Li-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