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玩fpv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想玩FPV很久了 可是没人指点,很多地方未明白,整套设备是怎样工作的   视频模块信号可以 4 5公里  问题是 遥控的距离是通过什么增加?也是接在视频模块上面吗? 有没有FPV的详细说明?求指点!

网友:
潜水数月自然会

网友:
FPV=FIRST PERSON VIEW=第一视角飞行=摄像头+图传发射机+遥控航模+地面显示器+图传接收机。复杂点的就加个OSD,能显示电压电流速度高度回家距离等等内容,更好一点的OSD带有自动返航功能。

遥控的距离跟遥控器和接收机有关,跟图传没关系。

关于图传:别听商家说的什么多少毫瓦就能传多少公里,我看这些商家就没有不忽悠的,买到垃圾的图传1W的可能还不如200MW的传得远。

多潜水、多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未明 遥控器的 信号不用增强吗?  你的图    接收机和 图像发送连接在 转换器 但分 遥控信号 和视频 信号?   遥控器需要接什么增强信号啊?  视频信号5公里 但遥控器信号没这么远啊    是不是遥控器接平板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遥控器需要怎样增强距离? 遥控器信号飞不远啊  就是这里不明白

网友:
遥控器据说可以用遥控信号放大器增加遥控距离
呃。。我也借下宝地问问,这个FPV用的摄像头是不是都是买一个ZI6来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