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定速设置

楼主(2011-06-10):
我用的马达是6s,1860kv那种,不知道要铂金40电调设置低定速还是高定速?什么10000-45000RPM是低定速,46000-100000是高定速,都晕了,还有500的
电机
,蝎子2306-1600kv,也不知道设置低还是高?请教大哥们

网友A:
用46000-100000高定速吧。
从第二点开始,油门曲线就设置成一条水平线。
可以先从70%开始,慢慢增加,一直到转速满意为止。
不过,要是不飞3D的话,定速没有太大意思。
我也是用铂金40A的电调。

网友B:
好盈官网上有一个如何计算转速与设定值的计算工具,上去下一个就可以轻松完成!

网友C:
450飞3D 也没必要定速

网友D:
450除了某些特殊的电机不用定速的

网友E:
我也希望老鸟们能多多帮助我们新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