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童车(首次发帖,不一定成功)

楼主(2011-06-10):
1,小孙子10个月大了,儿童节给他买辆带遥控的吉普车

网友:
改成跑车?

网友:
哇!爷爷级别的

楼主:
2,空车试了一下,车速偏快8秒/10米,不太安全

3,决定小改一下,小车用的是12V电瓶(两只6V串联)

网友:
好车,好表

楼主:
4,双12V电机驱动

5,做个双串联 插头座如图

6,使两电机串联后接12V,改后一举三得:降车速安全,游玩时间长省电,电机寿命长

楼主:
7,再试车,车速为16秒/10米安全多了

楼主:
8,小孙子一口气开了500米(大人遥控)还不肯下来

楼主:
等孙子上幼儿园了,驾驶技术也熟练了再复原。首次发帖不太顺,望各位海涵

网友:
驾驶技术好了就换油动力的 时速30公里

网友A:
  您的孙子可真幸福.....................

网友B:
这车貌似就电瓶跟减速电机值钱 其他全是塑料壳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孙子可真幸福.....................

二十几年前我儿子6 ,7个月大时我给他做了学步车,底圆用直径16mm的钢筋弯了个直径80CM的大圆(重心低,稳),下面安装了5只万向轮,后面还装了几只配重铁,后来又给同事做了4只一样的,儿子11个月大时我给他改装了三轮车(前叉后翻180度,座位前移10CM,解决腿短问题;后轴加长20CM,补偿重心不稳)儿子还不会走路,三轮车已骑得很溜了。3岁时自行车也骑得很溜了。那年代不像现在这么重视下一代,条件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貌似就电瓶跟减速电机值钱 其他全是塑料壳壳

没错,如果外壳再用再生塑料,该车的成本可降得很低。只是寿命不会长。

网友:
好像这种儿童车,,,,,,,,,,不管多少钱的,,减速器,,的齿轮全是尼龙的,,,,,,,,,,,,,注意,,要是损坏了,,,,,,,,,,这车就要挂了. .......武士伊老兄,,,,,最好扫描一下齿轮,,,,,,,,,,,,,,,,,,,,将来自己车钢齿轮时有个.,,,,,,,,,,,资料方便

楼主:
谢刘氏中将提醒。您的头像挺靓丽的,审美观一定挺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童车,用的是减速电机吧,好像是减速后直接接轮子的,估计没有外置的变速箱了,好像差不多37电机的样子,应该不会有尼龙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4,双12V电机驱动

5,做个双串联 插头座如图

6,使两电机串联后接12V,改后一举三得:降车速安全,游玩时间长省电,电机寿命长

两电机串联,捏住一边的电机,另一边的电机会转的比原来快一点,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改得不错。安个电瓶切换开关,单个电瓶分别接力6V供电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像这种增加功能越小改越好,要简单,好复原,单个电瓶分别接力6V的话一方面控制器那要改 ,再一个两电瓶串联充放电要一致,分开可能会有差异不太好。

网友:
秒表好靓,都是极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