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C调式问题

楼主(2011-06-10):
问一下,KK C是如何进入设置模式呢?我按KK C的说明一直没办法进入设置模式,连油门行程都没进入!!!乱响,现在推油门
电机
根本不转!!!我用的XXD蓝线30A电调,看灯的闪烁都是正常的,可就是电机不转,有电机的声音!!!
我本来是用的X模式,以前也烧过KK C,没成功,今天又来试,还是不行。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重烧X或是F十字模式都无法调整油门行程,显示都正常,可就是电机不转!!!不是电机的问题或电调的问题!!!
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我的还没配齐,不过板子烧好后试过,没问题的,你要注意下接收机各通道连接KK 板各通道要正确,不能乱连的,另外注意3通道的反向问题,还有KK_C程序的油门通道要用微调向下多调 点,不然不能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