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200无副翼试飞██████████

楼主(2011-06-10):
还没买电子副翼,总之先飞起来,陀螺先0704b凑合
斜盘混空到了36%,exp到了50%,飞惯了mb,没有3轴,稳定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手动平衡困难么?

和有副翼飞起来啥区别?

楼主:
调好了不困难,区别就是灵活

网友:
我试过感觉有那么点像共轴, 打斜盘会有巨大的陀螺效应往90度方向歪

200的头天生好改无副翼, 只要把向位器固定

网友:
塑料疙瘩

网友:
不开三轴飞起来好漂的,要一直修舵,难飞啊
问下lz三轴感度开高了飞机扭秧歌是什么原因?震动已除

网友:
技术好啊

楼主:
楼上是人肉顶贴还是有工具帮忙啊?在线11小时发了快四千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是人肉顶贴还是有工具帮忙啊?在线11小时发了快四千贴
我看了已有垫纳闷,才在线11小时,就上将了,这已太牛了

网友A:
人肉三轴?

网友:
每小时要120才行

网友B:
这小东西上933没什么好处,超重了,听你桨声,呵呵转速挺高,降下来省电,振动也更底,换掉这块铁吧,我用普通9克也一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肉三轴?
没错!!人肉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东西上933没什么好处,超重了,听你桨声,呵呵转速挺高,降下来省电,振动也更底,换掉这块铁吧,我用普通9克也一样飞
只有933。目前260g,估算了一下,完美情况可以220g

网友:
人肉三轴的感觉就是:不像以前飞机的动作是靠平衡杆上的重锤和副翼片形成的陀螺的指向而动向,无副翼没了平衡杆就变成了舵机控制机身重心位移来拉动飞机去向的,所以无副翼很贼而且做完动作很难恢复悬停点就摇摇晃晃的了。建议会悬停的人都可以来试试人肉无副翼挺好玩的,而且没那么可怕炸机损失也小的多了。

网友:
  高手的玩具~ 尔等还是乖乖用三轴吧.

网友(2019-08-21):
火狐飞机还有吗?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