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这个端口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1-06-10):
最后想加装个风扇上去散散热,发觉有这么一个端口,不知有什么用,不知是否有电输出,舵机线接口能刚好插入……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用途的,先谢了!

网友:
温度监控

网友A:
写的很清楚啊,温度传感器接口啊!接上温度传感器以后,可以探测温度,充电的时候多了一个温度保护

网友:
应该是充像SANWA的发射电的!

网友B:
可以装个舵机在那里的:loveliness: ,然后舵机臂装在电源输入头,充满就自己拔掉~!: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清楚啊,温度传感器接口啊!接上温度传感器以后,可以探测温度,充电的时候多了一个温度保护

谢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装个舵机在那里的:loveliness: ,然后舵机臂装在电源输入头,充满就自己拔掉~!:loveliness:

汗…(--〆)

网友C:
是接温度传感器的!
有人用来冲接收电据说已经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接温度传感器的!
有人用来冲接收电据说已经烧毁...

网友:
LS其中几位都很有创意

网友D:
接温度传感器或USB数据线。这两个东西tb上都有卖。
但是都不怎么好用。温度传感器是弧面,适合Ni-MH电池,对于Lipo不怎么好用。
USB数据线支持Skyrc自己的ChargeMonitor软件,也支持LogView软件。当然LogView更好用一些,可以检测整个充电过程,同时把充电过程数据用PC都记录下来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温度传感器或USB数据线。这两个东西tb上都有卖。
但是都不怎么好用。温度传感器是弧面,适合Ni-MH电池,对于Lipo不怎么好用。
USB数据线支持Skyrc自己的ChargeMonitor软件,也支持LogView软件。当然LogView更好用 ...

USB线怎么做呢?

网友(2011-07-11):
同用这款充电器..关注下....温度传感器的淘宝链接........谁有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