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炸 SDX

楼主(2011-06-10):
可能塑胶的旋翼头大桨夹老化了,导致射桨,然后机身折断,空中解体,还发出小爆炸的声音,好恐怖啊!

网友:
可以再买一台新的了~

网友:
 炸得好惨啊,同情楼主!

网友:
飞机有多久了? 看来以后得注意大桨夹了

网友:
我刚装好SDX就看到楼主悲剧的图片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我的SDX悬停的时候尾巴抖得厉害,应该怎么调呢?

网友:
再好的塑料也不靠谱,logo也一样,所以旋翼头还是换金属的吧,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我说的没错吧!

塑料就是塑料,碳纤维和金属会有这么惨吗?不是有些人总是标榜血统吗?什么出自名门的就会不同,还塑料里面加了碳的。呵呵
要我说塑料神马都是浮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尾巴抖?你用什么陀螺仪?

网友:
损失多少米???

网友:
悲剧

这就是吸能啊

网友:
悲剧

这就是吸能啊,飞塑胶机当心空中断臂炸到自己!

网友:
是你以前摔过机,桨夹有暗伤吧。

网友:
看炸鸡图

网友:
:loveliness:      做咩炸得甘伤啊  同我去年炸D3 有得比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6喽说的是尾巴震动吧,我的也存在这问题。我用的55发动机,油门曲线降到46左右震动可以缓解一下,但是还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你确实提醒我了,以前倒飞炸过一次,断了一个大桨夹。

网友:
炸的惨烈

网友C:
受力大的地方还是金属好

网友D:
这种摔法
如果真是大桨夹的问题,可以向HIROBO索赔了!
请确认问题根本!

网友E:
俺喜欢塑料机,有好多好处的,

网友F:
MD,原来被说的神一样的塑料也会老化啊。。。

网友G:
这个机机不炸好象没道理.

网友H:
伤伤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邂逅。。。。

网友I:
就一个字 惨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托

网友L:
炸好 一堆垃圾了,HIROBO哦,零件老贵了

网友M:
恭喜伟哥仔,有新机用啦

网友N:
這可以不用修了....
我的SDX第一代,沒改裝飛10趟掃齒、飛20趟主軸螺絲歪了。
後來SDX出貨附上高剛性主槳螺絲,不過單向座還是單向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

网友:
一个字.惨.....
两个字.好惨....
三个字.非常惨....
四个字.买台新的...

网友O:
哥也炸西路宝五零,配件哪里有卖,求解~
求解店铺

网友P:
怎一个惨字能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