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发亚拓专区吧。关于亚拓700N 3G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大家好~我打算买一架亚拓700N 3G,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就是听说3G会死机-。- 这可咋办呢?有什么解决方法?换VB系统?还有个问题就是3GX会出现在700N上吗?3G系统上的USB线是干啥用的?我是新手。。。请老师们解答~谢谢

网友A:
我的3套3G系统是第一代的,从上市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USB线可以用来连接电脑,对系统进行升级和一些设定,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套3G系统是第一代的,从上市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USB线可以用来连接电脑,对系统进行升级和一些设定,很方便

网友B:
既然上了700N,也不差那钱了,你的电子设备要么全部都用YT,要么全部都升级顶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上了700N,也不差那钱了,你的电子设备要么全部都用YT,要么全部都升级顶级的

我是想把导致我会炸机的东西换了,比如3G。。。其他的我想练好了再说,因为万一要炸了,成本还能小一点~

网友:
无知的新手,路还很长,多潜水吧...450是少不了的

网友:
3G我有两套。没出过问题。

网友C:
3G马上有3.0新软件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G马上有3.0新软件出来了

不是说硬件问题么,新的软件出来有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硬件问题么,新的软件出来有用么~~~

传说中的硬件,硬件有问题天上就下飞机雨了

网友:
换gy750。
螺距有锁死案例,不好玩。我坚持有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