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了半箱油 然后加满在飞 怎么大奖转几下就熄火

楼主(2011-06-10):
飞机飞了半箱油 然后加满在飞 怎么大奖转几下就熄火 加大油门 也是转了大概3秒就熄火
发动机
怎么油针都是很热的
这个飞机怎么一箱油就飞了大概 5分钟不到 有时候加油门发动机转速跟不上 好像要熄火是的

网友A:
太富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是富油啊 怎么第一箱 可以飞 第2箱就不行了 什么都没调

网友B:
有可能是加油的时候,增压管出气不是很畅,或者可能你油箱的加油管和增压管接反了,增压管朝下,结果把油顶到发动机里去了,这个时候只要把火头拆掉,拨几下桨就好了,把汽缸里的油甩掉就好了。或者你加油的时候,把进油管用夹子捏住也行。

网友C:
油针都很烫的话 很可能是贫油了

网友D:
太富油啦,油针从最里面往外扭两圈半,再细调,检查排气管与发动机是否有漏气?

网友D:
还有油针如果固定得不够紧的话会因为发动机震动慢慢转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喷油 是不是 太紧了 要调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 发动机 旁边冒烟 不知道那里出来的

网友D:
就是排气管跟发动机排气口密封不好啦,估计你的发动机是富油,不是把油针放松,而是要收紧

网友D:
排气口涂点704密封胶或者去修摩托店那里拿点密封胶涂上,LZ有什么不懂可以加我QQ说924408497

网友E:
 留脚备用

网友F:
越看越觉得油机难伺候,尤其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不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