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2S电池~~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1-06-10):
3S2S电池~~是什么意思呀~不好意思~~菜鸟~~有问题~~

网友:
3S就是单组的三片锂电串联,其它类推

网友:
1s   3.7v
2s   7.4v
3s  11.1v
以此往下

网友:
S 当做串联, P当做并联!

网友:
手机电池是1S的?

网友A:
那3P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其实“C“表示从锂电池获得的电量

电池容量是指从电池获得电量的量,常用C表示,单位常用Ah或mAh表示。

楼主:
  谢啦~~这个还真好使呀~~~~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3P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种国际航联规定的室内花式飞行项目,用于这种项目的模型飞机重量大多都在100多克,动作非常优雅,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楼主:
 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2011-07-15):
引用 网友B:

是一种国际航联规定的室内花式飞行项目,用于这种项目的模型飞机重量大多都在100多克,动作非常优雅,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看来苍蝇兄很纯洁~~

网友:
3s就是三只手的意思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帖之后你就全懂了…http://bbs.mx3g.com/thread-6058-1-1.html

网友:
简单啊  就是大S和小S之分

网友:
一般我们所说的1S就是一块锂电:3.7V的,3S就是:3X3.7=11.1V啦!

网友C:
所以说潜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