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拉缸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10):
谁知道 拉缸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发动机坏啦

网友:
是指发动机活塞拉气缸体。一般是超温或缺润滑油就会拉缸。

网友:
多因是发动机过热,使得缸套与活塞产生严重摩擦而拉伤。

网友:
硬物进入气缸或者气缸和活塞环之间润滑不足,对气缸内壁造成物理损伤,就是拉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才知道 是不是好的现在还能转 就是 油针很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润滑啊 现在好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发热吗

网友:
拉缸  就是说大话  或者字面解释就是  你拉着个大缸跑

网友:
把油针从最里面往外扭两圈半,再看看发动机高转时会不会软下来,如果高转上不去就慢慢往里收油针,慢慢调

网友:
直接换个OS,或者YS的发动机吧,多看看前辈怎么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发热吗

发动机必须在合理的温度下才能正常工作,润滑油也必须在合理的温度下才具有最佳的粘度与润滑作用,才能保护发动机。因此发动机并不是温度越低越好,更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D:
洞洞是缸,鸡鸡是活塞,拉刚就是鸡鸡把洞洞弄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洞洞是缸,鸡鸡是活塞,拉刚就是鸡鸡把洞洞弄痛了

应该是把洞洞弄的破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发热吗
放着不用

网友:
呵呵 楼上好几位解释很明了

网友:
诶  半夜发帖  看来lz真要学习了     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