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谁知道这两种步进电机的差别啊?

楼主(2011-06-11):
刚刚发了一次,没图说不清楚,找了几张图片,合到一起了。左边第一个是最常见的,第二个不知道里边的结构,不过从外边壳子能看到两个线圈,线的缠绕与电机轴的方向是垂直的。就像是围绕着转子缠绕的。第三个图感觉像是第二个图的内部结构。哪位对这方面了解的大大给讲讲第二个电机的类型和原理啊。多谢啦!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

网友:
第二个电机的步距一定很大,分辨率很低

楼主:
各位大侠啊,都不用这种电机吗? 我有好几个呢。是打印机里的,拆开会不会磁性减弱啊,不拆开也不知道里边什么结构,心里不舒服啊。

网友:
直接用啊,拆开不废了,中间接头是焊的,结构原理都差不多的

网友:
拆过,结构都差不多,齿数不记得了

网友:
第2个那个是2组线圈 每组线圈是2根线1粗1细 角度一般是36度

楼主:
刚刚查到了,是叫爪极式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