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车模 恒龙3851--1

楼主(2011-06-11):
请教:我是 恒龙3851--1的平跑车。倒车很好,可是前进,看见电调的灯亮 (高速灯亮)。电机就是没反应,车子好像 卡住了。用手对车 助推 施力。车辆这才进入高速前进状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调整?

网友A:
有几种方法
1 先把车拿起来 空转  看看前后都好不好使  是不是有卡的地方
2 用手去拨动大齿盘  就是电机带着转的那个大齿轮盘 顺 逆 的拨  看看有没有阻力 在哪个方向上
3 可以将电调到电机的电线  正负极对换  看看转动情况
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查  先按1 和2查看是不是机械方面问题  如果不是  再查电路
电池电量是否充足    控的设置是否有问题 (前进方向的舵量是不是调的过小)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电池问题,看来楼主是用原配的电池,很烂很烂的电池,放电C数太小,倒车是半速电流小,起步就需要大电流啦,换电池吧,保管用

网友:
我瞎掰一句,你检查下电机看是不是烧了一两卷线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方法
1 先把车拿起来 空转  看看前后都好不好使  是不是有卡的地方
2 用手去拨动大齿盘  就是电机带着转的那个大齿轮盘 顺 逆 的拨  看看有没有阻力 在哪个方向上
3 可以将电调到电机的电线  正负极对换  ...
        谢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问题,看来楼主是用原配的电池,很烂很烂的电池,放电C数太小,倒车是半速电流小,起步就需要大电流啦,换电池吧,保管用
       请教   换什么样(具体)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换什么样(具体)的电池?

2S 7.4v 4000毫安 20C 锂电

网友:
哈哈!楼主客气了!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真是电池的问题吗?
如果想买电池的话  可以到淘宝上收啊!找大品牌!信誉高的卖家
镍氢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 都可以啊!但锂聚合物电池不好伺候搞不好就会大肚子,还需要平横充电器
电最好别超过8.4V   容量吗 当然越大跑的时间越长!但也不能太大!本人发现很多 标的很大的电池  都是虚标
好多大容量电池  制作时为了提高电池容量  以减少电池寿命为代价 这种电池 刚开始用时不错  越用越不行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