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要控制坦克完成所有动作需要天地飞哪个型号的遥控器 ...
问:要控制坦克完成所有动作需要天地飞哪个型号的遥控器?

楼主(2011-06-11):
是不是四通道的?网上卖的很多。分不清。不知道大家用的是天地飞哪个型号的
遥控器
,但一定要能完成坦克的所有动作谢谢大家了
无

网友A:
我用的是2.4G 6a

网友B:
你需要坦克做什么动作 前进 后退 1通道 左转右转 1通道 炮塔左右转 1通道 炮管升降1通道 开炮1通道 一共5个通道就够了

网友C:
我用的是 9通 开坦克
6通 飞飞机

网友D:
TFD06A,在用
1、3混控,进退左转右转
2、4火炮旋转和俯仰
5是开关,开炮
6通是螺距,车前灯

网友E:
我的遥控器才4通

网友F:
便宜点就天地飞6a,普通版的才200出头,基本上能用的功能就都可以控了,怕干扰就6a的2.4g版,350以上,有钱就上更好的,上不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