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摆一下 昨天淘的宝贝 可以做小型分度头吗?

楼主(2011-06-11):
直接看图说话  上面小盘转一圈是7.5度 每个刻度是0,25度

楼主:
大小参见下面的A4纸

网友A:
回差怎么样?

网友:
送来我帮你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差怎么样?
晕 昨天第一个发给你看你不理我  不过说实话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测  我用手动旋转 和肉眼 看不出回差

楼主:
另外那个自紧夹头是马牌的  呵呵

网友:
 做小A难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昨天第一个发给你看你不理我  不过说实话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测  我用手动旋转 和肉眼 看不出回差

老大- -我有时候是手机上 群里图片都看不到的
回差你用百分表试 2个百分表 分别放在两端 然后轻微的来回拧动 看另一个表针会不会同步跳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方便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看看内部结构
昨天拆拆 没拆开

网友:
真是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