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两分钟左右就不正常了,高手分析分析是何原因

楼主(2011-06-11):
新装好的四轴,整机含电池重量为750克。前面调试经常性失控,炸坏了好多桨,后面经查发现是控上面的晶体有一个脚藕断丝连造成。现在的情况是新冲好电的时候可以稳定的飞两分钟左右,之后,就出现不平衡,像是其中一个电机突然没有动力,或是一个电机突然自己加速,然后四轴倒扣了,而且方向比较随机,有时向左倒扣,有时向前倒扣,有时向后,我用的是2200MA  20C  3S的电池,不会只飞这么短的时间吧。再说,我设的锂电保护方式是减小功率,要是没电了,也是四个电机一起减小功率,降落吧。现在真是不解了,要是这样那在空中天知道什么时候电力不够了,那不是太危险了。请高手分析一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现象后,测电池电压,每次都是在4v或是3.9V附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因为你设的保护方式是低电压时减小功率,你可把4轴固定一物体上不让它飞起来,推油门试机,看是那组出问题,应是某组电机或电调问题,发现那组问题后,调换其他组电机和电调各试一次,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是不是电调坏了

网友:
每个电调 电压保护模式设置为镍镉模式!锂电模式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成neige镍格就好了,不过放电保护功能也就没有了。不过没关系diy个放电保护又可以用led灯装饰一下四轴

网友:
我曾经有过和你一摸一样的故障。是电位器或者舵镙虚焊造成的。

楼主:
电位器或者舵镙虚焊的话,造成倒扣的话,时间没有规律的,有时是几秒有时是几分钟不定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