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个电机带动两个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1-06-11):
用一个电动机带动两个螺旋桨,电机和螺旋桨之间的那个机械装置叫什么名字?哪里有卖的?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
齿轮箱

一个电机带2桨 应该有很高的一致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电动机带动两个螺旋桨,电机和螺旋桨之间的那个机械装置叫什么名字?哪里有卖的?

难道是传说中的齿轮箱?

网友:
楼上黑哥正解

网友:
一变3齿轮箱  淘宝有卖 还可以定做

网友:
但注意 左右螺旋桨是反桨

楼主:
 谢谢楼上,太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模型沾边的都贵!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