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收音机求助

楼主(2011-06-11):
刚买了一台得伟DC-012收音机,外观音质还行,来家第一次开机还行,关机吃饭再开机,没音了,显示正常,就是没音,可是过一会自己又响了,关机再试,又没音了,过会自己又响了,终结一下,每次开机,都得停几分钟自己就响了,然后正常,试过好几遍了,都是如此,开始还以为是接触不良,不响的时候怎么拍打都不行,看来不是接触不良的是,请万能的坛友赐教,谢了,

网友:
工业级收音机- -?  有啥用?

网友:
智能化收音机,开机以后,它能偷窥你是不是在工作,几分钟延时以后,不是在工作的话就开声音给你听。

网友:
应不是故障!是不是有延时开关机功能或定时功能等,仔细把说明书看看有否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延时功能,检查设置吧,JJ没有问题

网友:
老年痴呆,反应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