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20元钱做个遥控动力伞车

楼主(2011-06-11):
一、成本核算,记不清具体价格了,算个大概吧。
1、PVC管1米:3元
2、PVC管三通3个,弯管2个。4元(这个好象还没这么贵,5毛一个吧,大概。。。)
3、风筝三通1个,风道接头1个,尾管接头2个。4元
4、7mm*300mm碳管一根。7元
5、轮子。炸了的飞机上的,废物利用。
6、PVC管专用胶水、螺钉等其它杂物。2元。
---------------分割线,以上东东20元左右其实只能做个车体----------------
二、伞头:圣火火焰软体风筝来改拉线。200*70cm,以前买的50元,现在好象涨了点。
三、动力:新*达的2212无刷套装。90元左右吧。
四、舵机:胡它吧3003,以前买的,60元左右吧。

--------------------------------------------------------------
两通道,加动力就升,碳管倾斜控制方向。
还没去试飞,不知道能飞起不。。。。

网友:
圣火火焰软体风筝来改拉线。。。。。。。。这句话我该怎么理解,是说你买的软体风筝不能直接用得改拉线么?是为了方便操纵么?如果是,请问买的软体风筝一般是两条操纵线应该怎么改,怎么改成拉两个后翼角实现转向,拉线怎么改呢?对了,还有改的时候怎么确定拉线的长度和舵量来实现效率转向?楼主能否透漏一二,如果有伞头的图更好!~

网友:
好大的动力伞

网友A:
没有升降控制吗?

楼主:
今天去试了一下,风太大了,3级以上的风,离地后被吹飘了,小炸。
体会:
1)伞大了些,地上滑跑起飞几乎不行,拉不动。
2)手掷起飞,感觉伞的拉线没调好,迎角大了些,全动力时都差点筋头了。由于风很大,操纵困难。
3)后来又把动力伞头换成2.4m的双线特技三角风筝(调了拉线迎角),感觉更稳定。
总之,今天风太大了,没调成功,改天再调,调好后再给大家汇报,拉线的调整情况。

网友:
正在秘密跟踪。

网友:
软体伞飞在空中是很漂亮,观赏性强。在澳洲到处是草坪,很难找到路面做起跑跑道,怕草钩挂着软伞,我只能做三角伞翼,可以在草坪起飞+降落。对软体伞只能是羡慕。  。精神上支持LZ。 。你说的特技风筝我有,如果你成功,我请你上图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升降控制吗?

关于遥控动力伞 这里有更多技术资讯
http://www.myparamotor.com/forumdisplay.php?fid=42

网友:
等你调试完成后的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