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650克重吗

楼主(2011-06-11):
北极星长96cm翼展76cm不带电池重650克  2212kv1350  30A电调  1500至2200电池能飞起来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
能飞,不过很勉强了,加上电池800克了。换个大点的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这个翼展我520多G带电池

楼主:
2212kv1350太小吗上2217呜

网友:
是不是上了很多热熔胶啊?

楼主:
是的怕机机进水

网友:
704灌进注射器中 不带针头把缝隙溜一下就好了 热熔胶太沉了
我的刚做完 320~350g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我做的跟你一样大.加2200毫安电池飞行全重才600克整!动力充沛,4分1油门可平飞~~

你的电机KV值低了吧,配大桨不好飞~按标准图纸的话,也装不下7寸以上的桨~

网友:
重了,我刚做好的带2200电池,不到500克

网友B:
我的北极星是翼展68CM,起飞重量650克左右,2212电机KV2200,6030浆,拉力600克左右。不知道好不好飞?请问电机的拉力线位置是电机朝上还是朝下,要右拉几度吗?请爽飞北极星有经验的同志哥指点!

网友:
重了

2212kv1350用大桨吧

我昨天刚飞了我的北极星,翼展和楼主一样
机子重410g
电池336g
总重746g
用2212KV2200 +6050黄桨离水困难
换了APC的6x4 E桨能在水面滑行,滑了很长距离才离水
在水边换了2212KV1400+9050飞起的,担心以前出现过载现象,全油门飞了3分钟下来摸下电调很热,电机温热,后来基本都是半油门飞,挺爽的。

网友:
我的天,楼上怎么做飞机的,我按原图纸做的用2212 KV2200 5045桨就能很轻松的飞起来。你看看重心对不,就在水阶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北极星是翼展68CM,起飞重量650克左右,2212电机KV2200,6030浆,拉力600克左右。不知道好不好飞?请问电机的拉力线位置是电机朝上还是朝下,要右拉几度吗?请爽飞北极星有经验的同志哥指点!

按原图纸什么都不要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按照原图纸放大了。喷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