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A 请进 其他人也来 关于倾斜校准AHRS 我是R2 RUBIK

楼主(2011-06-11):
飞x450一周了,但是在悬停模式飞机总是固定方向飘移(航线模式没有)(遥控器已校准),程度大概25个微调点(futaba控)。若用微调调整,切换到航线模式会有很大影响。经过试验很多方法均不理想时,想到了一个新方法——倾斜校准AHRS。

1在悬停模式下确定飞机飘移方向
2断电 连接飞机调参
3在飞机飘移的方向下面垫上一些物品(我用的是三本薄书,反映到飞机上大概2度左右)
4校准AHRS
5断开连接 试飞
6多次试验,找到最稳的角度
7享受室内脱控的感觉

经过倾斜调整,飞机已经可以在家脱控5s以上了!并且航线模式没有丝毫影响!(航线模式是角度阻碍,自然不会有影响)

请问老A:此方法行吗?

各位的飞机如果有一样的毛病,也可以这么试试。比用微调强多了。(微调的调整会反映在航线模式上)

网友:
没玩过 应该可以

网友:
:loveliness: 我早就在用了

网友:
需要少量的微调一般是机械误差和装配误差所致。这个属于正常。
如果需要大量的微调,并且在水平放置校准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有收到反馈,并且做了一些测试。

有3套x450用于测试这个情况。(3套x450震动不太一样,有大有小)。

在震动小的时候,没问题,非常正常。
在震动大的时候,如果是震动幅度是对称的,也不会飘,但是飞行会有些点头和少许不稳,飞行是没问题的。
在震动大的时候,并且是不对称震动(如果一个电机轴偏心了,或者螺旋桨偏心)。就会出现往一遍漂移(从算法上来说会往左边漂移)。这个时候楼主说的方法就正好可以消除这样的问题。

在AHRS 的1.21固件中(当前最新是1.20),我们会加入一个参数,专门用来消除这样的不对称性震动对AHRS影响。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时时刻刻保持机架震动最小。

不过还是建议所有的玩家,特别是飞了很长时间的玩家,机架上的螺丝,电机轴,螺旋桨等,是否已经产生了大量的震动。影响到飞行了。

另外,航线模式没这个问题,因为航线模式不需要计算角度,只需要知道角速度。

楼主:
果然 我的是向左飘移。。。。

网友:
一轴震动

加计输出电压整体抬高或降低,姿态结算就纠结了,结果就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在每次飞前,XA能做个AHRS的校准,在飞控里做段程序,每次起飞前,打个开关,或打一下方向杆,就做一次平衡校准,不可以吗?
最近迷上4轴,在AQ50D和XA之间考虑,一直在关注XA,但这个AHRS好像总是很难调整,什么震动呀,温漂之类的,很多客户用的是你们的成套产品,可自己安装完,就有震动之类的问题,当然跟客户安装有一定关系,但我想产品设计上还是有不妥的地方,比如这个AHRS是否应该设计个小支架,固定在飞控上,中间加硅胶垫之类的。而且,为什么不把AHRS直接整合到飞控板里,而是单独拉条线接出来?
成熟的产品,客户拿来应该就是干干拧紧螺丝,插紧插头的事,买过宜家家具就应该有经验,里面的配件包装都设计的很巧秒,客户只要有个螺丝刀,就可以很容易装好,既有DIY的乐趣,又能享受产品。
另外,回一楼,我的玩具4轴,在家能脱控悬停10分钟,直到电池没电,说这些就是替LZ飙泪呀,你那个5S是5秒,还是5分钟?
还有,XA加油,赶快推出图像定位的模块,让我们也看看测试效果

网友:
我的玩具4轴,在家能脱控悬停10分钟

什么玩具的?介绍下 AR倒是可以的

网友:
家里这个概念不好说、有大有小、能脱控10分钟估计只有AR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就是AR,呵呵,因为就是当玩具买的。没想到它确实是很先进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