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新西达~悲哀

楼主(2011-06-11):
多了不说了。空中起火拉烟。

残骸

残骸

网友A:
KV值与桨的搭配不对,很容易让电调挂,我曾经在地面测试挂过一个,最后发现是8060桨配了KV2400的电机,原以为是KV1400的。

XXD电调其实还可以,虚标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严重,只是没有过热过流保护,需要在地面仔细测试后再上天,全油门接大电流电流表,并时不时摸摸温度是一定要的,搭配合理的话不应该有LZ这样的结果。

网友:
我现在用着两个XXD的,

楼主:
2212电机2600KV的以后禁用新西达电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电机2600KV的以后禁用新西达电调吧

要看配什么桨。

楼主:
2212电机,2600KV,5050浆,飞了不到20个起落。全油门爬升的时候着火了。估计XXD不适合太暴力飞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电机,2600KV,5050浆,飞了不到20个起落。全油门爬升的时候着火了。估计XXD不适合太暴力飞行吧。

2600配5050浆,3S全油门大概25A,夏天的时候,散热稍微差点就挂了,建议5040

楼主:
看来搞个好点的电调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天气热了,LZ这样的滑翔机基本电调没有什么通风的,就算好赢也会很烫,我飞AX用40A好赢,夏天降落经常都有一会电调保护,电调80-90°很奇怪都是降落后才保护的,但是绝不是接线松的问题。冬天飞电调就温温的。当然我飞AX也是偏暴力的。

网友:
另外要说,XXD的电调如果用的好是不错的,必须要吧皮剥了加上散热片,而且必须放在有浆气流的地方。夏天飞了之后还可以摸,散热是关键。烧了的电调基本都是散热不好,都是放机舱里面的。所以建议夏天了至少把电调放在通风的地方嘛

网友:
 我用了3个XXD电调都2年多了,没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啊,是不是各项的搭配问题,如与电机的搭配,电机转速与桨的搭配等,总之,多找原因多分析,及时的总结经验。。。。。。

网友:
XXD的电调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我宁愿用18A好盈也不会用XXD200A电调

网友:
仿好盈程序那种XXD 30A电调(蓝色输出线)还可用在高KV电机(我用在2200-2600),但确实不宜长时间大油门或全油门

黑色输出线那种正宗XXD 30A,建议当20A用,而且用在低KV值的场合,天热了把散热做好些吧,这样基本不会出事。

网友:
2600KV,5050浆  我用的是5030的?KV2200

网友:
出事了都不找自身的原因,一味的怪产品质量。
说实话,玩模型绝大部分都是人为损坏。

网友:
XXD價乏錢大众化、小心使用、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V值与桨的搭配不对,很容易让电调挂,我曾经在地面测试挂过一个,最后发现是8060桨配了KV2400的电机,原以为是KV1400的。

XXD电调其实还可以,虚标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严重,只是没有过热过流保护,需要在地面仔细 ...
xxd还可以???????你是拖吧。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还可以???????你是拖吧。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睁开你的狗眼,点击搜索,看看我发的贴,再来说我是不是拖

网友:
航模爱好者往往不关心数据

你这样使用条件你知道不知道最大电流是多少?有没有超过调速器的规格?
而航模用的调速器往往也是只标一个电流值,至于在这个电流值条件下能够坚持多少时间,也是不标注的。
由于调速器的散热条件非常不好,所以一定要留有余量。千万不要长时间在最大电流下工作。
品牌好坏是有一定关系,但是不至于一用就坏。

网友:
前不久我的电调也这样着了。

网友:
楼主直接用电调拉烟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买来的拉烟效果好多了

网友:
继续使用和购买XXD。。

网友:
根本解决办法是非暴力飞行,宁可慢点,稳点,下来以后电机电调都没什么温度,特别是夏天,能滑翔时尽量滑翔

网友:
看看我的XXD 50A 电调,2个起落!

网友:
 2218级别还用XXD50A  不烧都怪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电机2600KV的以后禁用新西达电调吧
用大电流点的电调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