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会烧电调吗

楼主(2011-06-11):
今天做了一件非常傻的事情  700E里面带的120HV电调 没有连接接收机 也没连接电动机

我就把电调和电池连接了 插头刚一碰就一个火球 结果电池和电调的插头烧烧坏了 电调没有发热 外观也没啥变化

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烧电调  我买的设置usb设置线还没有回来

没有设置过的电调可以连接发射机和电机并且通电吗

高手职教

网友:
当然没事了   LZ多心了  那么强的东西...就不用多解释了吧

网友:
不会烧电调,但不要连接电机,这样相当于失控,是不是LZ插头耐电流不够 什么插头

网友A:
电调没有接通接收机的话会最大油门?

正负极没接错吧?

楼主:
电调黑线接电池红线 电调红线接电池黑线 会不会烧电调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有接通接收机的话会最大油门?

正负极没接错吧?

正负极真的接错了  会不会烧啊

网友:
LZ小心点 电那个东西 很烫手的.

网友:
时间长了绝对会烧的,小心了。这次时间短,看运气了

网友B:
接反一般必烧MOS

网友:
您都冒火烧插头了,估计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反一般必烧MOS

怎么才能知道 mos烧没烧呢

网友:
正确的方法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知道 mos烧没烧呢

用鼻子闻,一般有一种电子设备烧糊味

网友:
接电机直接测试吧,既然插头都烧了,不排除某些MOS反二极管被烧毁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黑线接电池红线 电调红线接电池黑线 会不会烧电调阿

网友:
电池接反了那就OVER拉~~
不信试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下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