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大家看看这款滑翔机如何????????

楼主(2011-06-11):
我订购了一个想休闲一下,各位看官指点一下如何呀最      新款海尔墨斯P5b-1电动滑翔机(碳纤版)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061533065&

网友:
这个淘宝我还买过一个 汽油O 卖家还不错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顶峰模型的货~

网友:
店家很认真仔细的说下

网友:
有点担心平尾的强度

网友:
机身做的一般...尾管最好自己拔下来再粘一下....机翼强度很好...配FC2826.1820KV +2S850+9.5X8桨电池轻松垂爬...滑翔性能一般般...下沉较快......

网友:
副翼用6g舵机...3M双面胶直接粘上就行...俺配好了全重不到450g...还是有点重......

网友:
我只想知道能不能放3S2200ma电池  LZ  可以说下不

网友:
不可能放进LS说的那块儿电池的...装2S850电池正好...再大就紧张鸟......

楼主:
原来这个飞机很一般呀滑翔,我以为性能不错呢,已经买了一架在路上呢,估计明天就能到货了,我手里只有9克舵机,飞机不想装的太沉,飞过它的请介绍介绍经验谢谢

网友:
好啊,开始滑翔了。昨天飞了一圈我的,感觉不错。

楼主:
泡沫滑翔机飞够了,想弄轻木的飞了,刚才中午我去绿地飞了一中午滑翔机,真的能感觉到气流的推举

网友:
俺那架机翼早就炸碎了...后来突击了个机翼又飞了一段...然后大风天被风吹跑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0

这里有几张图...后来配的那个机翼强度太差...俯冲时呼扇呼扇的吓煞人鸟......

网友:
这个飞机组装时尾翼部分也要适当加强......

楼主:
哈哈谢谢您说了这么多,让我感觉怎么买错了飞机,越来越感觉这个飞机不是我期望的

网友:
飞还是可以吧,下沉有些快而已

网友A:
吃气流好吗这个飞机?

网友B:
不知道...还没来得及吃就炸鸟...后配的那个机翼是克拉克翼型...吃气流够呛...不过这个机翼翼型有点像老航迷的2米...老航迷的吃气流还不错...另外这个黄色可视性较差...最好自己扒掉翼尖下弧部分重新蒙个鲜艳的蒙皮......

网友A:
...另外这个黄色可视性较差...最好自己扒掉翼尖下弧部分重新蒙个鲜艳的蒙皮......=-----------------这点我在购买时候真考虑到了,是否翼尖部分10厘米左右重蒙红色蒙皮能清晰?请凭您经验给推荐一个比较适合这个飞机整体色彩的颜色

网友C:
这机身也太简单了吧,不过也算有创意,我就是担心它会不会被扭变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视频

网友B:
俺是从副翼处开始全换红白格子...骚骚的...

网友A:
飞机到了,好简单呀,两个字,苗条

网友A:
已经装完试飞了,因为手里没有小电动机装的是2212KV1400,结果感觉头重,关动力俯冲,后来把电池依出机舱捆绑到翼台翼根处才略微好转点,又尝试在尾翼部配了条450主轴,才恢复过来重心能关动力平稳滑翔,但是飞机下沉的很快,落地量重心位置竟然在主翼前沿百分之50位置了.看样还的精细调整

网友D:
 动力版的 阿波罗DLG

网友E(2011-12-10):
楼主的海尔墨斯P51-1电动滑翔机的翼展是多少?
民工说“并对机身尺寸进行放大,浮力更大,更好飞”,新的这款翼展1450mm,是不是比楼主的那款机翼长度加长啦?
-------------------------------------------------------
最新款海尔墨斯P51-1电动滑翔机!
新款采用玻璃钢机身和碳纤尾管,并对机身尺寸进行放大,浮力更大,更好飞!
参 数:
翼展:1450mm(57.1in)
机长:940mm(37in)
翼面积: 16.9d㎡
桨:9x5'
重心:34%
飞行重量:380g (13.4oz)
图装:透明黄,透明橙色
材 质:
机身:玻璃钢+碳纤维
机翼:轻木&航空层板
机舱盖:玻璃钢
尾管:碳纤
配 置:
电池:11.1V 3S 800mAh(另配)
马达:2212 KV:1100(另配)
电调:20A
伺服机:
9克 拉力≥1.5kg 2个(另配)
5克 拉力≥0.4kg 2个(另配)

网友F:
前段时间也考虑过这款机子,后来入了领航的1400T,这款看样子应该穿透性不错吧

网友G:
楼上说说,领航 1400 -T,咋样?
谢谢。

网友F:
做工不错,飞起来很稳,黄颜色飞远了有点看不清,总而言之可以算得上蛮精品的小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