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接收机发烫正常嘛???

楼主(2011-06-11):
遥控接收机发烫正常嘛???

网友A:
没听说说接收机还会热的

楼主:
我用的 XG7 的RG831用一会就有点温温的。久一点,就有点发烫

网友B:
XG7是双向的,可能正常吧

网友C:
反正一般的接收发热不正常,但这个不一般

网友D:
不一般的接收,不一般的体现

网友C:
遥控高频头热一点正常

网友E:
XG7接受机发热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讲解噢。

网友F:
什么型号的接收机?

网友G:
发热正常,发烫就应该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