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购450sport机,请前辈们来指点指点,感谢(已上新图)

楼主(2011-06-11):
超级菜鸟一只,请教这款套机怎么样,有需要改装的吗?(备注:小弟已有天七控一个)
飞越 Tarot 450Sport 限量套装版一 ¥1050.00
1.Tarot 450 Sport 高级空机版 TL20008
  TarotPentium-40A电调 TL2345
  Tarot GY650 高端陀螺仪 TL2685
  450 PRO 无刷马达3800KV/3.5MM轴径 TL450M
  450 T9257数字锁尾舵机/宽频1520US TL2301
  MG90 14g 金属齿轮数字舵机(S版) TL2341 ×3颗
  Tarot PU防震胶垫 TL1457
  塑料球头扣扳手 TL2161

2.原装正版 IMAX B6智能平衡充¥200.00

3.花牌航模聚合物! 2200MAH 20C 3S1P   119.00*2=¥238.00

网友:
飞越这个套装还是可以飞飞的,比淘宝别的地方的RTF要好得多了。

网友:
花牌20C的这个好多地方没货了都。。。

楼主:
电池都是其次,主要是机机要得部不?

网友:
这个套装不错,新手练习非常合适。

网友A:
新手不错,以后飞会了慢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错,以后飞会了慢慢换

同意

楼主:
还有那个充电器可以吗?我看坛子里说什么保姆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充电器可以吗?我看坛子里说什么保姆是什么呀?

暂时你还用不到保姆,等你的电池多到放不下了还不够飞,再考虑请个保姆来照料。

网友:
这套不错。
我是买的450pro。1115的

楼主:
那IMAX B6的充电器可以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IMAX B6的充电器可以不呢?

95元的山寨版B6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元的山寨版B6就行。

额,B6能同时充几个电池啊?我主要想以后能扩展,多充几块电池,估计最多也就备6块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B6能同时充几个电池啊?我主要想以后能扩展,多充几块电池,估计最多也就备6块电池

加20元扩展卡后,可以同时充2块3S或者3块2S,不过平衡时间比较长
真入直魔的话,6块电远远不够

网友:
摔的会调了就整体升级下吧。

楼主:
20c的电池飞航线和悬停够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20c的电池飞航线和悬停够不?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当初也想买这套配置,可惜飞越一直木有GY650,最后买个450pro空机配其他东西了。

楼主:
已经选好东西了(机机就准备买飞越450SPORT套装一,自有天地飞WFT07控),配件些准备炸什么买什么,所以没有选购,大家帮忙看看还需要些什么东东,谢谢。

楼主:
顺便老手看看这个机机如何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62497453
DDT450sport加强版,在配置方面升级为加强型碳纤侧板强度更高,全新侧板设计,使飞行更稳定 更加适合3D倒飞行 亚拓与本机配件通用 配件购买便宜方便 。
产品配置
     1.全金属配件
     2.碳纤侧板
     3.325大浆
     4.玻纤机头罩
     5.无刷3800kv电机
     6.配40A电调
7 标准锂电平衡充
     8.辉盛9克舵机(4个)
     9.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10 2.4G 六通道液晶显示直升机专用遥控
11.11.IV2200mah 超强动力电池
特点介绍
     1.CCPM系统
     2.熄火降落系统
     3.整机全金属配件
     4.机加工大齿轮
     5.人性化的舵机固定座

规格参数:
       1. 机身长:650mm
       2. 机身高:230mm
       3. 主旋翼直径:700mm
       4. 尾旋翼直径:150mm
       5. 马达齿数:13T/11T
       6. 主大齿轮:150T
       7. 传动比:13:150/43:11
       8. 空机重:340g

送铝箱 练习架

楼主:
标题

没人回答啊,自己顶起来

网友C:
最后的那直升机别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那直升机别买!

受教了,我查了查好像叫帝比特。
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进飞越450SPORT套装一

楼主:
所有东西已经在路上了,估计下周3.4开始组装,请各位前辈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谢谢

备注:本来想弄个小赛玩玩,但是这款电机座是木头的,觉得不爽就没要,不过前起落架是带避震的,希望厂家能尽快把电机座改成铝合金的

网友(2012-01-04):
楼主,继续播,我也想买这个套装。说说你用的情况。

网友(2012-07-12):
不错啊,新手可以参考借鉴一下

网友:
哪有这么多东西要买?这个桨平衡器我买了以后一次都没用过,螺丝胶和润滑油套装自带的都用不完,而且最好不要打螺丝胶,到时候螺丝打不出来了就哭吧。什么尾管支撑架,脚架,香蕉头,垂直翼,皮带,好多东西根本不用买。浪费,主轴横轴这些换得多的到不见你买 螺丝也不见你买,到时候你会发现螺丝根本不够用!

网友:
LZ   好用    到时 把使用  效果   还有你那堆配件  有没用  都介绍一下   等我把911飞好一点   就跟你买。